[影像] 无线前级装好第一天运放就烧了

楼主(2022-03-20):
两个周末完成一台蓝牙前级,PCB找hifidiy分享的设计TB打板,感觉这块PCB走线不错,简单归简单,一些精妙之处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一次做前级,用料并没有太高要求,但是主电容我肯定不会用国产的:尼吉康主滤波,国产(赝品)7812/7912,立隆的固态,电阻全是假金属膜,温飘一塌糊涂的那种,镀金运放座,不知真假的JVC 5532DD。为了放置共地干扰,把苹果4的充电头拿来给蓝牙播放板供电,这里USB输出忘了加独石电容。
昨晚11点做完,今天一早开始测试,蓝牙插电就通,翘板开关打开接通前级板,刚好RCA信号线不在旁边又是翻箱倒柜的去找,这时飘来一股熟悉的味道——酚醛塑料烧糊的味道,回头一看青烟袅袅,感觉断电源拔插头。
观察一下运放开裂,电阻变黄……

拆开给大家看一下内部,没装天线,直接用亚克力替换前面板就行了

检查了一遍,幸好播放板没事,就是运放烧了,但是电阻烧过阻值变小了千分之二。
事故的原因就是我焊接运放座的时候方向反了,导致运放也跟着翻了。而运放座反了是因为我最初在核对店家的PCB打样效果图时是看了垂直翻转的图,不是我熟悉的C3图层透视图,一正一反搞糊涂了,错误的以为运放开口朝滤波电容。
如果用飞利浦5532,肯定要加100pf退耦电容,不然方波转角过冲,再次换上5532D(这次只有一个D),连上多媒体音箱(当炮灰用),清晰悦耳的声音传出,底噪无法分辨,音场比不加前级宽大深远,结像定位明确,高低音都比以前拓展,这个前级值得装,后面再去试大音箱。DIY的好处就是想怎么换怎么调都自由,没有把玩过各种运放的人也来赶赶80年代的发烧

网友A:
那个手机充电头算是比较有创意的应用

另外还用了插簧,这么讲究,说明楼主是个有钳人

网友:
变压器加开关电源

网友B:
你要不要试着换一个OPA2604??????????NE5532都是十几年前的古董了,,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手机充电头算是比较有创意的应用

另外还用了插簧,这么讲究,说明楼主是个有钳人 ...

然鹅他会发现粘不住那个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手机充电头算是比较有创意的应用

另外还用了插簧,这么讲究,说明楼主是个有钳人 ...

本来想再买一个小变压器用7805稳压π型滤波,这样纹波会更小,但是5W以下的变压器质量担忧,而且更加占空间,只好选择充电头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要试着换一个OPA2604??????????NE5532都是十几年前的古董了,,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用 ...

第一次做前级,先试试水。

由于我喜欢老的TDA2030A胜于老LM1875,所以运放选择升级线路是 大S5532—三菱5238—AD8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鹅他会发现粘不住那个充电器

我没用热熔胶,充电头的外壳太光洁粘不住的,所以用了哥俩好的透明免钉胶

网友D:
麻烦电路发出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2004年的TCL电脑音箱200元2.0音箱   里面的前级就是NE5532,后级是LM1876,音质和效果都不错,看中央2台高清节目的时候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前级,先试试水。

由于我喜欢老的TDA2030A胜于老LM1875,所以运放选择升级线路是 大S5532—三菱5 ...

支持你的折腾,,但是我还是推荐你换一下新的运放,,会有新的体验

网友E:
运放还是要仔细核对的,5532 真品老货不多了

网友:
双电源,涉及到共地的问题,

互相之间最好全隔离,也就是不共地。

网友:
usb充电头的兼职副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还是要仔细核对的,5532 真品老货不多了

鉴别NE5532的难度比其他几个热门运放简单一点,现在买大S5532的难度在于很难买到85年之前的,90年之后的音质是走下坡的
TB上的AD827约8成假,M5238A全是假(只有M5238,带A的不可能存在大量),PDD上的2604几乎全是假的……
论坛里总有人说这么便宜的运放哪有假,而事实上这作假的只要卖0.5元都有赚

网友:
这个充电头算是无损利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鉴别NE5532的难度比其他几个热门运放简单一点,现在买大S5532的难度在于很难买到85年之前的,90年之后的 ...

我是很难看出真假,只有前后不同年代的,换了对比,的确是老货比较好一点,新的不但声音燥,底噪也严重,波形也不好。

网友:
充电头装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电路发出来分享一下,谢谢

版权是别人的,所以只发链接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highlight=5532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权是别人的,所以只发链接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5934&highlight=5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