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没有人拆过万用表笔

楼主(2022-03-21):
我的万用表用了好几年了,成色挺新,用的不多,总感觉线太长没用,今日强迫症范了动了邪念,截短它
成品效果,在桌边一搭很方便,稍短一点,长度主要是为了迎合表身上缠绕的效果。

战利品

线芯由三股组成,每股有34根,每根直径0.085毫米,计算总截面34*3*兀*(0.85/2)*0.85/2)=0.579平方毫米,拧成一股计算有1.188平方毫米,这方法误差太大。

网友A:
长线是有戳到脚背的风险,不过截肢加黑电工胶布缠红线这操作。。。对不起强迫症

网友:
这表笔线很粗了!
我经常拆,笔头这端线经常断,用板钳一夹用力一拔就出来,焊接好再塞进去又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线是有戳到脚背的风险,不过截肢加黑电工胶布缠红线这操作。。。对不起强迫症 ...

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封它,先凑合了

网友:
如果无法拆开,可以采用这种表棒。

网友:
中间截断不安全啊。

网友:
我的在笔头后面10cm左右接线的

网友:
有的头部金属塑料紧配合可以拔出,有的连体塑封没法拆。可以网上买螺纹组装表笔接头,再配好点的软导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封它,先凑合了

热塑管试试

网友:
热缩管收紧以后很硬,不好用的。

网友:
好像又太短了,一不留神,就把表拉到地上了。

网友:
楼主在用兀冒充π哦

网友:
看着有个接头就不爽,我这个可怜的强迫症啊,我都是用梳小辫的皮套套到表上把表笔塞里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塑管试试

前几天刚刚接过表笔线,接口先薄薄裹一层热熔胶,再上 短、长两层 热缩管

网友C:
你需要的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封它,先凑合了

用热缩管啊效果就好看一些啦。

网友:
有什么好的万用表笔推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的是这个

这个方案非常好!

网友:
原装表笔截断了有点可惜哈

网友:
这么好的表笔,剪线可惜了,接上不安全,容易断,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