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老电脑开机出如下提示finger sensing pad the driver isn't suitable for use

楼主(2022-03-21):
老电脑开机出如下提示,软件翻译大慨意思是某驱动不合适,需升级或删除。但在设备管理里看不到有感叹号的驱动硬件,怎样处理。

网友:
指控感应板驱动无效,卸载了再更新

网友:
卸载驱动并在设备管理里停用指纹设备。这个模块不用也罢。

网友:
手写触控板驱动重新装下,下载个驱动精灵,用完再卸载

网友:
驱动翻译成司机,也是服了

网友:
XP系统有很多的驱动不合适目前的硬件了,换新系统吧

网友:
换个新一点的系统吧

网友A:
爱纯净里面下载个W7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爱纯净里面下载个W7用吧

查了下,好多爱纯净 网,能把真纯净的那个网址发下吗?被夹带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好多爱纯净 网,能把真纯净的那个网址发下吗?被夹带怕了

去这里看看https://www.newxitong.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好多爱纯净 网,能把真纯净的那个网址发下吗?被夹带怕了

哪个都夹带,不然人家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