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FL-01好妻子凹面电磁炉E1故障检修

楼主(2022-03-21):
如图R12 位于ic右边第5个电阻,820k欧姆开路导致E1故障,应急维修拆了一个可调电位器接在ic电源和地之间,调节端接入IC AD输入位于ic上边J7。之后调整电位器使电磁炉电压检测约等于220v即可。

网友:
R12这个电阻看起来功率还不小咧,0.5瓦的?你换上去的可调电阻功率是否扛的住?

网友:
同意2楼意见。可调电阻的功率可能保证?这个电阻通常是1W或2W的! 不如去当地维修店买一个,再狠心也不会收你5元。杜绝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