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动牙刷拆解维修(PHILIPS HX6780)

楼主(2022-03-21):
使用了多年的飞利浦电动牙刷充不上电了,外壳橡胶发霉严重,拆开看看怎么回事。底部撬开后盖,用撬棒把两个卡子撬一下,轻松取出机芯。电池是一节14500锂电池,用吸锡烙铁把电池两端插头的焊锡清除干净,轻松取下电池,充电发现无法充电,估计是过放引起的,用可调电源充电至3V左右,再用充电器充电并顺便测试下容量,竟然还有747毫安时,说明电池问题不大,装上电池试一下,动力依然强劲。外壳发霉处涂上除霉啫喱,放置一夜,发霉处好多了,挣钱不易节约一下,接着再用一段吧!

网友A:
飞利浦牙刷外壳真的容易发霉

网友:
飞利浦还是刷完牙后甩甩水 大头朝上放杯里比较好

网友:
除霉啫喱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牙刷外壳真的容易发霉

欧乐B也一样。底部容易发霉。

网友:
谢谢分享。品牌产品的电池不错,内部有保护电路,否则,电池早完蛋了。

网友:
我都是八四稀释之后泡,唉

网友:
我是还在努力地在用3系的

网友B:
这款当时多少米入手的,拆过儿童款的内部一样的。就是档位有点区别,儿童款只有强弱两档,。价格好像儿童款的才两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当时多少米入手的,拆过儿童款的内部一样的。就是档位有点区别,儿童款只有强弱两档,。价格好像儿童款 ...

359元,2015年双十一买的。

网友C:
花几块钱买个粘墙上的牙刷架就好,也是用了电动牙刷才发现,这东西不适合放杯里,不然底部充电口容易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几块钱买个粘墙上的牙刷架就好,也是用了电动牙刷才发现,这东西不适合放杯里,不然底部充电口容易进水。 ...

主要是发霉

网友D:
这玩意儿每次用完后用水冲下牙膏沫,只冲刷头部位,充电处不要沾水,哪里密封不严的。冲完之后用布搽干。用了五六年了,外观没问题。就是续航差了好多。见过别人用的,那叫一个脏,而且拆开以后,因为进水,主板都腐蚀了。其实就一冲一搽两个小动作,根本不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几块钱买个粘墙上的牙刷架就好,也是用了电动牙刷才发现,这东西不适合放杯里,不然底部充电口容易进水。 ...

对我就买了个支架  很好用  不发霉下面  前面也刚刚换了新电池 就是声音比以前打   电机中间间隙没有调整好好像

网友:
同款牙刷放支架上,3年了还是挺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每次用完后用水冲下牙膏沫,只冲刷头部位,充电处不要沾水,哪里密封不严的。冲完之后用布搽干。用 ...

你的用法值得推荐,建议你换一节电池,我拆开看看挺简单的,买一节好点的14500电池,自己做个镍片点焊一下就行

网友:
目前能用的电动牙刷基本都是外国品牌
能用飞利浦电动牙刷的,都是大康生活水平人家了吧?

网友:
飞利浦的牙刷,建议每2年更换一次顶部的密封圈,那个太容易破损了。
外壳发霉的问题,用84消毒液泡一泡,就可以清除。但注意不要让那个大的开关按钮(橡胶)接触到84消毒液,否则这个橡胶按钮会变得粘手。
至于飞利浦牙刷的无损开壳方法,就是使用一个圆铁棒(可以用M8螺丝包上一圈胶布)插到牙刷底部的孔里,稍微用点力就可以撬出。

网友:
用完后开震动甩干刷头,擦干底部,拔松刷头放在充电底座上即可。多年没有发霉。

网友:
顶部容易进水,底部难拆,我翘的不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