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小电容(CL20 63V/225J)

楼主(2022-03-21):
    这是一直流电机上并联的小电容,应该是尖峰吸收用的。闲着没事,拆解它。其内部粘得很紧,无法完整解开,只能肢解了。内部铝箔非常薄,万用表量了下,一面导电,另一面不导电,应该是粘了一层绝缘塑料,因为是肢解的,也没看清此电容的电极是如何在内部连接的?

网友:
聚酯电容,分频器用

网友:
这个算是固态电容了

网友A:
这电容的2片极板卷绕时使长边分别伸出两端,再分别“焊”上引线,比起先将引线接上极板短边再卷绕的电容(如电解电容等)附加电感更小,承受更大电流,或者说具有更大“功率”。

网友:
CL:聚酯电容、绦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的2片极板卷绕时使长边分别伸出两端,再分别“焊”上引线,比起先将引线接上极板短边再卷绕的电容( ...

很专业的解释!

网友:
做耦合或者分频正好,声音很通透!

拆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