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无线漫游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先踢后连,还是自动选最强的连

楼主(2022-03-21):
3层的房子,新上了H3C的BR1008L-HP无线网关和3个BA3000C吸顶AP,每层放一个,网关设置自动漫游。
大部分情况下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我的想象中,无线漫游应该是客户端(手机)隔段时间搜索一次信号,如果发现信号更强的,就连接到这个更强的AP上去,例如一个信号是50,一个信号是60,那么就连接60的,但是看了一些介绍,无线漫游靠的是AC踢除信号低于一定值(比如20)的客户端,以让客户端重新连接,比如AC检测到客户端信号是18,那么会自动踢掉这个客户端,然后客户端断线后会重新连接,大多数情况下会连接上信号好的AP,但是也有一定概率仍然连接上刚才的AP,那么AC就会再次踢掉这个客户端,直到连接上信号好的AP为止。
如果确实是后者,那么就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果现在连接的是信号不太好的AP,例如信号值是21,而另一个AP就在旁边,信号值是60,然而由于信号不低于20,所以AC一直不会踢掉这个客户端,所以这个客户端就会一直连接21的AP,导致网有是有,但是速度慢。
还有就是如果离几个路由都比较远,信号都低于20,那么AC就在不停的踢,本来连上一个信号差点也能上网,现在被踢来踢去,完全上不了网了。

我这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3楼阳台有个小米的洗衣机,它离3楼的AP肯定近一些,然而它却连上了2楼的AP,而且自从连上后,就再也不断开了,而2楼有个打印机,AP就放在它旁边,它却连上了3楼的AP,虽然说不影响使用,但是总归有些遗憾。
而另一个问题就严重了,有个6sp的手机,和一个mini2的平板,在几个特定的房间内,就经常用着用着,完全没连接了,要手工进设置,连接该ssid才行,而该ssid设置的明明是自动加入,我分析可能是在特定的房间内,连接几个AP信号都不够高,被AC踢了几次后,觉得这个ssid有问题,就不再连接了。

补充内容 (2022-3-25 13:50):
现在找到问题了,原来是那个6sp跟5g信号有冲突,如果ap开启5g信号,这个6sp就有很大的概率在5g和2.4g切换的时候断网,然后必须手工连接

补充内容 (2022-3-25 13:51):
如果ap不开启5g信号,这个6sp会一直很好的连接在2.4g上,一点问题没有

补充内容 (2022-3-25 13:52):
现在我在路由上开启一个主ssid,2.4和5g都开,一个副ssid,只开2.4g,专门给这个6sp使用,6sp不储存主ssid的密码,这样也不影响别人用5g信号

楼主:
补充内容 (2022-3-25 13:56):
经观察发现,手机从1楼拿到2楼,连接1楼的5g信号变差,很快连上2楼的5g信号,如果进入2楼房间里,由于到3个ap的5g信号都差,会默认连接同一个ap的2.4g

补充内容 (2022-3-25 13:58):
但是如果本来在1楼连接的是2.4g,然后直接进2楼的房间,由于中间不连接5g信号,所以会一直连接在1楼的2.4g上,即使2楼的2.4给信号强,也不会连接

补充内容 (2022-3-25 14:00):
所以要想漫游处理的好,5g信号还是必须的,毕竟5g穿墙很差,很容易切换ap而产生漫游,如果纯2.4g信号,漫游效果不会好。

网友:
理论上这个漫游跟AC有关系,主要是算法问题。信号功率最好要让AC自动调整下,不能重叠过多。不过一般不影响使用就不管了。

网友A:
不太懂原理,但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很常见,觉得WIFI的这个功能很弱智,应该是自动连接更强信号才是正途,或者人工设置优先级也行

网友:
信号灵敏度优先接入算法!
根据预先设置的信号强度优先接入

但会出现:信号强度好!信号质量差!网速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原理,但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很常见,觉得WIFI的这个功能很弱智,应该是自动连接更强信号才是正途,或者人工 ...

也或者,跟客户端有关,因为目前发现的2个连错掉的,一个是洗衣机,一个是打印机,有可能它们的wifi没有做优化,只要连上了,就不会断开,哪怕旁边有更好的信号。
而手机和笔记本都能自动识别并连接到更好的信号,除了一台6sp,一台mini2,会出现无网现象。

网友B:
请问楼主.......

小米洗衣机用wifi有啥好处??

网友C:
连哪个你还跟着操心????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考虑过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所以,就需要买那种,可以自动调整切换SSID 的。或者我就定死他,这个洗衣机,或者每层的固定设备,链接固定的AP 。不让他切。不然怎么折腾都会存在,信号超好,但是没网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小米洗衣机用wifi有啥好处??

从来没用过
我能想到的场景是,早上将衣服放进去,但是来不及洗,就去上班了,快下班时候远程开启,到家刚好洗好,可以拿出来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哪个你还跟着操心????

连哪个是不操心,但是现在是有2个设备,连着连着,觉得都不好,生气不连了,就没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来没用过
我能想到的场景是,早上将衣服放进去,但是来不及洗,就去上班了,快下班时候远程开启,到家 ...

除了可以远程开启,用手机APP来调整洗涤模式,漂洗次数,脱水转速等更方便些。

网友:
AP调优是个技术活,如果每个独立的环境都有AP,就要功率都调小点大了反而不好,会切换频繁!

网友:
家里用着3个大麦DW33D刷的集客AP,小米MINI刷的AC。没你这么样的问题,无缝漫游切换不到70MS很爽。

网友:
重启一下洗衣机和打印机就完事了,又不到处搬

网友:
这个没有策略吗?

网友:
1.策略没设置好
2.水果鸡天生信号差

网友:
楼主要不要试试华为H6套装

网友:
像tp的ac+ap有个射频调优和功率调优的选项,能解决部分ap覆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