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并测试一个lm399的好坏

楼主(2022-03-21):
拆开看看这玩意里面究竟是啥

原来里面是一个小铁帽子啊,挺新的,能叫新型冠状四极管吗

给他焊个支架

简单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用

加热过程中的一个电流值,满量程0.6a

输出电压有点低,大概是好的吧

网友A:
你这个表是102的吗。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表是102的吗。怎样?

不怎样,三天不修就坏

网友:
你这个表是102的吗。怎样?我的这个型号的光好死机。售后给换了两个,都同样的毛病。有时开机正常,有时死机。拨盘来回转几次又能正常使用。拔盘清洁已没用。

网友:
LM399的这个外壳是防风罩,实际使用过程中,效果并不好;
还不如将外壳去掉,用3D打印罩,或者直接使用珍珠棉或泡沫棉挖孔做个罩。

电压并不低,这与环境温度、湿度有关,再就是上电时间很关键,基本上LM399需要近一小时才稳定下来,还要做好基准“保温”措施。

LM399适合搭棚,做出来的东西非常漂亮,最好直接用铜丝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表是102的吗。怎样?我的这个型号的光好死机。售后给换了两个,都同样的毛病。有时开机正常,有时死 ...

都是这个毛病,唉

网友B:
我从进口设备主板上也拆了两个,没有高级表去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进口设备主板上也拆了两个,没有高级表去标定

您还用标定吗,电压多少还不是您鑫爷一句话的事儿吗?

网友C:
差点看成LM339,还以为你要给339拨皮抽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点看成LM339,还以为你要给339拨皮抽芯呢

我去,等我共同富裕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