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86型的索安JL-009D红外感应灯座拆解,老方案电路就是比较复杂!

楼主(2022-03-21):
这个也是老早前坛友介绍跟撸的,记得是1块多点包邮

还是彩盒的

全部内容

简单的说明书

灯座可以装86型底盒上,也可以直接装墙上
背面还是有标签什么的

侧面可调节延迟时间、感应亮度阈值

塑料透镜,貌似不是菲涅尔结构

灯头,这种颜色一般都是铝的

开壳了

灯座内部结构比较简单

控制板主元件面全貌

控制芯片是嘉峻电子的SJ0001,兼容BISS0001

芯片简介

供电的LDO,前级是电阻降压的

开关用的单向可控硅SCR,相当于串联在L和LO之间
这部分电路可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9651-1-1.html

还有个玻璃管的保险

调节用的微调电阻

板子另一面

掀开盖头,KB500B热释红外电传感器,这个也得2块钱了
边上是光敏电阻

全家福

装好简单测试一下
静态功耗,挺低的

装的LED灯,环境亮时不通电

关掉台灯后,亮灯了

功率3.23W,基本就是LED球泡的功率

和之前拆红外感应灯比,这个主控外围电路还是太多了点,估计以后会逐渐见不到了吧

网友A:
这个方案不错,可以调节

网友B:
不注意看还以为是Sony

网友C:
开关与红外感应一体,最大特色是感应头的圆弧度设计得好。

网友D:
经典方案,现在已经精简多了。

网友:
静态功耗不错!我淘的一个人体感应灯板,静态功耗竟然达到1.3w。

网友:
相比现在做工很好~

网友:
还挺多肉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不错,可以调节

现在方案的时间,在芯片里就直接固定了,所以脚更少

网友:
现在版本的延时15秒-5分钟了,板子堆料也少了

网友:
质量做工算可以了

网友:
这个EMI不过关啊,别的开关电源或者led会影响它启动

网友:
BISS0001确实用了很多年了,这个芯片估计是抄版的

网友:
电路板挺养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注意看还以为是Sony

还好sony不出这样的低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与红外感应一体,最大特色是感应头的圆弧度设计得好。

如果搞成角度可调的,岂不更加美哉

网友:
现在都好便宜

网友:
可惜没上车 现在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典方案,现在已经精简多了。

对头,新的集成度高,管脚少,更便宜

网友:
还是老方案的好,调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