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东芝EXII挂了,求助这个元器件是个啥?

楼主(2022-03-21):
通过查看is903的datasheet,看到有3.3v供电和1.2v供电
再搜了半天搜到一个is903主控板的电路图,虽然不清晰,但是勉强也能看到三脚芯片输入3.3,输出1.2
那应该就是输出1.2的EMP8733芯片了,准备下单,换了试试,谢谢回帖指点的各位朋友

经过几位朋友的指点,用松香大法找到了两个发热点,一个就是这个电感,一个就是一个三脚的8733芯片
查了下,8733说是稳压芯片,在网络上找了半天,搜索得到在一个bom表

现在确定,EML3020芯片输出脚连着电感,输出为3.3v,是正确

但是在8733那里量,进去3.3V,出来0.3V,貌似就不对了
想更换8733的,查了datasheet,有这么多规格,不知道is903电路板上用的是哪种?

我现在板子上的丝印是8733 ACW1,网络上没找到相关信息

补充侧面图,看到有红色铜丝样的东西

老婆的东芝EXII 突然挂了,插入电脑没有反应,U盘灯不亮
拆开来,发现有一个元器件异常发烫,不知道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但是没有丝印啥的,看不懂,请教下,有哪位兄弟知道这个是啥元器件不?
看样子是个两脚的芯片对了,东芝EXII用的is903的主控

网友A:
绕线电感吧,最好侧面厚度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线电感吧,最好侧面厚度拍下

高手!!侧面看了下,果然看到红色线圈样的东东
图片已补充

网友:
这问题大了,你修不了,后面有短路,不要再折腾了

网友:
是个贴片式电感

网友B:
这是电感 它发热说明后面有短路 如果是电容短路还有机会 松香大法找短路点吧

网友C:
芯片拿下来,按顺序贴到903上去,不要开卡不要擦写,不出意外应该资料还可以正常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拿下来,按顺序贴到903上去,不要开卡不要擦写,不出意外应该资料还可以正常读出来。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感 它发热说明后面有短路 如果是电容短路还有机会 松香大法找短路点吧 ...

谢谢指点

网友:
贴片电感,主要供电元件,但这玩意结构简单一般不会坏,发热可能是有其他问题,找专业的修吧

网友:
电感一枚
换村田的吧

网友(2023-05-20):
后边就一个电容,先拆了,不短路了就换个电容,还短路就找专业的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