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房车顶灯简拆

楼主(2022-03-21):
房车顶灯上电五分钟左右闪烁,身边只有一把螺丝刀,仅打开观察一下而已

网友A:
更关心车内配置,照片不多。

网友B:
这个应该叫露营车吧,不能自由行走,需要用拖车,经常在景点里可以看到。

网友:
烧糊了?太热了

网友:
满满的火灾隐患啊

网友:
这是哪里啊??周边的建筑都是北欧风格的?!

网友C:
电源发热把塑料都烧糊了,整个灯都换了吧。
话说这种拖式房车能上路吗?

网友:
电容鼓包了,换了就好

网友:
散热不好,主要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关心车内配置,照片不多。

主题顶灯,车内物品杂乱不便上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题顶灯,车内物品杂乱不便上镜

谢谢,期待您发车内,赶快整理一下吧!哈哈

网友:
围观玩房车的壕...

网友:
发热考糊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发热把塑料都烧糊了,整个灯都换了吧。
话说这种拖式房车能上路吗? ...

能,必须上牌,经过收费站还得收两次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叫露营车吧,不能自由行走,需要用拖车,经常在景点里可以看到。 ...

宿营车比这个更简单,就是车顶放一帐篷而已,这就是房车,拖挂房车

网友:
大冬天的,居然驱动被热死了

网友D:
小木屋升级到露营车了,后腚居然还挂了个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木屋升级到露营车了,后腚居然还挂了个空调

那是前面

网友:
居然这么大个整流桥

网友:
拖挂式房车,需要C6驾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