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刚拆回个380V散热风扇,麻烦大家给看看这个怎么接220V

楼主(2022-03-21):
刚拆回个380V散热风扇,麻烦大家给看看这个怎么接220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接入220V,只是功率下降

网友:
直接接220v交流就行,实在不行,搞个220v输入,有300V以上输出的控制变压器

网友:
这么大基本没用,出掉好了

网友:
噪音估计惊人

网友:
拆掉部分线圈或者弄个小自藕生压变压器。

网友A:
几条线的?三条或者四条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条线的?三条或者四条的不行

看图片上2是两线的!

网友:
220估计开不了 差太多

网友:
工业用 机箱散热

网友:
还是搞个变压器吧

网友:
可以直接用220V,实际功率大概是原来的1/√3

楼主:
220v确实可以,噪音接受不了。

网友:
我有4个,噪声太大了,距离近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