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加9DDJ 老是闪退

楼主(2022-03-21):
大神位,903加9DDJ总是闪退,坚持不了2分钟,换过 1.23   1.01    都这样,怎解??

网友:
先扫描再开

网友:
903+9ddj我123版开N次了,没问题啊

网友:
换1.16 1.25试试看
我的是1.16不认主控,1.26量产失败,只有1.25可用通过。

网友:
片子废了?或者片子快完成它的使命了

网友:
主控肾虚了,补焊试试

网友:
903兼容性不好,换个电脑试试。

楼主:
楼上的正解!换了台电脑测试就没点问题了,搞了我一整天头大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坏块多了,要开扫描开卡频闭坏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正解!换了台电脑测试就没点问题了,搞了我一整天头大了。
谢谢各位!
...

这个速度明显不是这个颗粒的速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正解!换了台电脑测试就没点问题了,搞了我一整天头大了。
谢谢各位!
...

你头还要继续大啊,这速度根本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头还要继续大啊,这速度根本不正常

没事没事,这是用USB2.0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