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固态硬盘双1V23 CE跳线不会设置

楼主(2022-03-21):
U盘坏了,拆了2个1V23做到2258H固态上,CE跳线不会设置 ,现在CE显示错误,正确的路线怎么设?以解决,默认贴四片,改贴两片1V23,一个4CE共8CE,电阻贴2,4,8,14,16,17,18,21

网友:
贴RCE1,RCE3,RCE7,RCE13,RCE15,RCE19,RCE20,RCE22。试试。
方老板家的宝贝描述里讲的很详细。

网友:
多看看书,看自己片片是几ce的,贴几片,要贴哪儿,丝印都标出来了,还有不会的?

网友A:
你的1V23  跑urwtest读写多少  是BGA152 还是27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1V23  跑urwtest读写多少  是BGA152 还是272的

TH58TFT1V23BA8H
闪存品牌
Toshiba/东芝
闪存容量
256GB
CE数量
4
闪存ID
983E99B37AF2,983E99B37A72
闪存单元
3D TLC
闪存制程
BICS3
闪存类型
NAND
封装类型
BGA132
工作电压
VCC: 3.3V VCCQ: 3.3V/1.8V
工作模式
同步模式(Toggle)
Die数量
4
之前贴的是U盘2258H,读写360左右,后来做到了SSD板子上,现在读写460左右,

网友:
两片贴F1,F2位,位置贴错了吧

网友(2022-05-01):
开卡工具有吗 ? 我也是一样的双贴。 开卡开不出来。

网友:
CE跳线还是没对啊

网友(2022-12-18):
楼主的1v23用哪个版本开的卡呢?

网友:
上2262EN难道它不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