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鉴定苹果a1443祖传5V1A充电器真假

楼主(2022-03-21):
某鱼上买了几个苹果a1443充电器,雅达代工。充安卓手机十几分钟就自动断充,应该是过热保护,需充电时放个小风扇在旁边散热才能正常使用。保险起见还是拆了一个研究,对比网上a1443的拆解图片只有一点区别,图一应该是一颗绿色外壳立隆电解电容,但我手上这个是一颗黑色外壳电容,电容外壳的黑色涂层已经老化轻微脱落。网上查了下好像没人用苹果a1443充电触发过热保护的,麻烦各位大神鉴定下充电器真假!

网友:
真真真
有用料这样的山寨吗?话说真的也会有一点故障率的。

网友:
过热正常吧,我买了个苹果2.4a的也是小头一样会过热,我给他灌上导热胶加了散热片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小绿点,曾用电子负载测试过,上1.5A就立即断电保护了

网友:
19块小米QC快充全世界手机通杀,小绿点可以跳过了大哥……

网友:
我也喜欢用这个电源,从来不求快充。我是在二手市场买的,手里有10多个在用,均价6块一个

网友:
这么小的充电器如果用上氮化镓能达到多少w?18w?33w?

网友:
苹果11天天晚上用这款5V1A充电器充一夜,从来没过热保护过。

网友(2022-04-26):
真的壳子都只有暴力开盖,想保留壳子只有上电磨,你既然是暴力开壳你是说是真的假的

网友:
我有一只,功率计测空载损耗电流为0

网友:
充安卓手机十几分钟就自动断充?充电头有问题啊。

网友:
有EMI电感的肯定是真货。

楼主:
3个充电头充安卓手机都是10分钟后过热断充,没工具测量外壳温度,反正手指放外壳上不能超过3秒,受不了。即使图上开盖这个外壳都拿掉了充个10分钟以上依旧断充。把开盖这个加个小风扇吹,其他两个完整的充电器四个面粘上散热片,3个充电器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是真的 曾经专门修了几十个这个电源 过热的话你先考虑一下输出负载是不是5V1A 如果还是过热的话 你看一下变压器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输入电容是不是容量下降了

网友:
我认为是真的,假的我曾经拆过一个,用料太差了,明显不是正式厂家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