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砸 小米净水器厨下式400G三号的反渗透滤芯

楼主(2022-03-21):
2020年秋季单位购入的净水器,使用约6个月更换滤芯,这个三号的滤芯最贵,砸开看看外壳足足摔了十几下才打开,每一层都是类泥沙的小颗粒拦截物

网友A:
我的这个芯复位了两次,拆开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差不多这样,不怎么脏的样子,可能也是和这边水质有关系吧,进水TDS值50左右

网友:
这个就是外壳,里面的是通用的反渗透膜。
我的机器都是内里的换一下。很便宜的。

网友: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反渗透膜然后外面套壳阿

网友B:
有那种改壳的里面装通用滤芯,看地区吧,南方水质好的地方重复用个一两次没问题

网友:
普通的反渗透膜,外面套个高档的壳,再卖个高档价钱

网友:
ro膜可以用久一些,检测出水tds不高即可

网友:
还以为什么高科技,就是400G的渗透膜,感谢楼主。

网友:
换个通用膜壳,使用成本降低许多倍。

网友:
塑料很厚很硬的!楼主力大如牛啊!我是用锯开的。

网友:
干过大型纯水处理设备的,告诉你们这种机器,花几千去买,纯属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芯复位了两次,拆开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差不多这样,不怎么脏的样子,可能也是和这边水质有关系吧,进 ...

我这自来水更脏,能上7一800,净后4一50。

网友C:
土豪啊 六个月就换ro 同款小米我的ro都有两年多了没换 等废水比再高点的话 直接买个通用壳加接头 外挂通用滤芯好了 这个太贵

网友:
无良设计,本来是个标准芯,非整成非标的。

网友:
我用了两年换的,拆开看和楼主这个差不多。

网友:
可以复位反复用几次,无非废水比会高,并不影响水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啊 六个月就换ro 同款小米我的ro都有两年多了没换 等废水比再高点的话 直接买个通用壳加接头 外挂通用 ...

我们这个办公地人比较多,用水量也比较大,加上水源很不好,这个消耗的快一些,小米把这个滤芯换壳卖这么贵,真是不良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办公地人比较多,用水量也比较大,加上水源很不好,这个消耗的快一些,小米把这个滤芯换壳卖这么 ...

嗯 我原来上班那个地方老板更土豪 AO史密斯的净水机带加热的 不知道换个滤芯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改壳的里面装通用滤芯,看地区吧,南方水质好的地方重复用个一两次没问题 ...

怎么搜啊,taobao找了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搜啊,taobao找了没有呢

搜小米净水器适配滤芯,跟小米外观一模一样,就是中间加了个螺纹,可以拧开换里面的滤材,咸鱼满地都是,估计小米告了一批淘宝就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