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踩坑了,不小心入手了几片倒霉龙的CHGD8U5M片,怎办呀

楼主(2022-03-21):
新手呀!太嫩了!前几天不小心入手了几片拆颗粒用的CHGD8U5M片子,上回2246XT开不了卡,一查,才知踩坑里了。这片子只能上3268做U盘或2258H。U盘太多了,不做了,上2258H听说还要改参数的,不懂呀!怎办?如果可以直接上2258H,哪就买一片这主控板回来试试。如果要改参数才能上的,参数如何改呀?哪位高手指点指点吧!

网友:
SS的19nm TLC 公版的46XT开卡工具支持不了 直接放弃行了
58H 56K支持这个颗粒

网友A:
SS的颗粒总是很难玩,但是玩好了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的颗粒总是很难玩,但是玩好了有惊喜

2D TLC除外

网友B:
可以上56 58 3268等,这个颗粒年代太久远了,上3268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56 58 3268等,这个颗粒年代太久远了,上3268把

2258要改参数吗?不会改。3268不用改参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58要改参数吗?不会改。3268不用改参数吧?

56 58 3268都不用改,我都开过

网友:
非常难玩,最后上了安国69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56 58 3268都不用改,我都开过

不用改!哪我淘个2258H试试,谢谢

网友:
可以交换一下,我手上固态盘多,缺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