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块的小风扇改滚珠轴承

楼主(2022-03-21):
去年夏天买了一个桌面小风扇,叶片大概六七寸,20块包邮,可以座放也可以夹在桌板上,一两个人挺好用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拿来吹,前几天又买了3台。不过这个东西不好的就是因为便宜,电机轴承用的2个类似鱼眼万向轴承当轴套,使用一段时间后非常容易润滑不良导致转速变慢甚至不转。拆开看了看电机结构,翻翻手里玩模型买的轴承,改动很简单啊

原来的轴承是球形的,可以在安装的时候自动调节角度以使主轴顺畅,要更换轴承自然要把里面的拆掉

拆完原轴套后,用宝塔钻头钻一个小台阶,具体钻多大看你用什么规格的轴承,我用6x12x4的,就是内孔6外径12厚度4。钻的时候注意同心度以及深度,我钻是大概1.5MM深度左右,一是轴承支架不是非常厚,而是在能够稳定放置轴承的同时让其可以有一定的活动空间防止前后两个轴承不同心

放置好轴承的样子

接下来的就是调整转子前后的垫片,拿掉原来的垫片,前后各放2个胶圈,装上支架试试,不能有压迫感同时又有一点点虚位

装上之后的样子

最后的改动就是串联一个电容适当降速,经过测试0.8-1UF比较合适,在不串联电容的时候,低速档功率为19W左右,串联1UF后变为13W,安静不少风力也足够。同时增加一个开关并联在电容上
方便恢复原功率转速

网友:
这个小风扇我也有一个,但它老早就坏了,不是轴承问题,电路和机械本身就很差。想修也不好修。

网友A:
我有一个一样的   买了轴承最后也没换   就是怕不同心    另外网上有人说用滚珠轴承噪音大些     最后就是把电机轴用酒精擦洗完  点上缝纫机油    能用就好   大不了每年处理一次

网友:
为什么觉得轴承好呢?其实原来的也不错,就是用新【工艺】的结果,一般就是金属碳粉压铸,加油就会吸油干了就不转,不加油还用得久点,碳粉比较耐磨,换好一些的含油轴承,比轴承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一样的   买了轴承最后也没换   就是怕不同心    另外网上有人说用滚珠轴承噪音大些     最后就是 ...

宝塔钻头配合台钻很好同心的,非常安静顺滑,原来的的断电后就转几圈,换轴承后转几十圈,而且转速明显提高,不过电流未见明显降低就是,这个估计跟电机类型有关,所以才会串联电容来降低功率

网友:
学了一招,罩极电机也可以串电容减速。

网友B:
这种结构的电机不容易坏,以前冰箱常用……

网友C:
原来的那个也是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那个也是轴承

原来的叫滑动轴承,几个月就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的电机不容易坏,以前冰箱常用……

冰箱好像不用罩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箱好像不用罩极电机

冰箱很多都是罩极电机

网友:
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E:
改后可能嘈音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后可能嘈音很大。

你错了,不但顺滑而且安静非常多,原本1档夜晚睡觉非常吵,现在完全能够接受

网友:
确实需要改!不改的话夏天只能一周时间加一次油,不然转起来卡顿而且发热很厉害。

网友:
轴承比电机还贵吧

网友:
这个改装不容易做好精度,没有设备不敢弄

主意是很好的,只是耐久性不知道哪个轴承更好,待时间检验,……

网友:
没有台钻,控制不了精度,整不好要报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