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HC2808是何功能芯片?

楼主(2022-03-21):
得到一只USB充电器,其中有一个芯片,标记HC2808查不到其功能及参数,请教各位大神。
输出电压低,3.3V左右,打嗝。

网友:
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应该是充电协议ic,3.3v应该是正常的。
对比下这个的脚位定义,你的图不清晰,大致对下
1脚gnd,8脚vcc,347脚没用,56脚接usb中间两脚。

网友:
HC2808 是 QC2.0 协议芯片,输出电压低多半 和 IC1及周边有关,几个电解先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