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把又硬又乱的电烙铁、吸锡器改成可换线插拔的手柄

楼主(2022-03-21):
主题:手上有使用频率不高的几把电烙铁和吸锡器,因为暂时用不到就想收纳起来,找个酸奶的盒子装了,然而天冷,每个电烙铁上线材都是又硬又乱的不好收纳,遂想把这些线都咔咔剪掉,只剩一只光秃秃的手柄肯定好安排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这些还有用呢。。。
    如果把这些电烙铁和吸锡器都改成可换线插拔的就方便多了,本来想的是用DC5.0*2.5的插头和插座的,但是插头裸漏出来会触电,不安全,T12白光烙铁的航空头是个好东西但是又觉得太大了。
    于是,万能的T宝走起,搜了很多,终于找到本次的目标“防水航空对接插头”一对1块多钱还包邮,那还犹豫什么买买买。。。
    今天快递到货了,直接改起,下面正文。

电烙铁、吸锡器带着又硬又乱的电源线
这次改造的目标

把原来的线去掉,换上一条航空插头线

还有其他的

合影

去掉的线和换上的线芯对比

用到的航空对接插头

还有其他等待改造的设备

end

网友:
别人是:一把螺丝刀走天下。

楼主是:众多铬铁竟然被困酸奶盒。

网友:
两芯或者普通3芯的可以考虑换,特殊的比如T12那种3芯或者4芯的不通用的还是不用换了吧?

网友:
换成硅胶线就软了

网友A:
都是统一电压吗 ?  如果不是 小心各种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统一电压吗 ?  如果不是 小心各种炸

人家这都是220的

网友B:
你这不是航空插头,是防水插头。

网友:
注意别电着

网友C:
看到楼主用橡皮筋来捆绑电线,怕是没经历过橡皮筋老化后非常粘手油腻腻又难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航空插头,是防水插头。

买的时候商品名字就叫防水航空插头

楼主:
插针连设备,插座连220v,只要不是把针插进去,电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主用橡皮筋来捆绑电线,怕是没经历过橡皮筋老化后非常粘手油腻腻又难清理 ...

隔段时间拿出来晾晾,透透气,晒晒太阳。

网友:
楼主你那把小热风枪有什么作用,吹个路由器闪存芯片估计还不行吧?

网友:
原来是这种插头,室外那种流水彩灯的接头就这样的,那玩意有的是。

网友:
咋感觉还不如直接用线安全结实

网友:
给个上车地址,怎么也找不到1块多包邮的啊

网友:
感觉用5521、5525的母头蛮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统一电压吗 ?  如果不是 小心各种炸

一体式的不都是220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