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40000块人民币的音箱:TANNOY GOLD REFERENCE

楼主(2022-03-21):
刚好拆了,今天想起发图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我就看看四万的音响长啥样,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A:
刨花板是不是对声音有增益?

网友:
天朗的GR系列,用料和做工堪称豪华,貌似端子和接插件都是镀金的。

网友B:
居然没有打热缩管。

网友:
黄金色螺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居然没有打热缩管。

热熔胶,热缩管=山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热熔胶,热缩管=山寨。

内部感觉看上去很廉价

网友:
英国设计,必属精品

网友:
用料做工还是很牛的啊

网友:
4万的音箱,看着也一般阿,从那值4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刨花板是不是对声音有增益?

不会被隔离吧?

站内短信,是要扣2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感觉看上去很廉价

工艺已经很好了

网友:
这样高档的没听过,低档的,比如607等听过几个,觉得对不起价格,没有JBL的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感觉看上去很廉价

是啊,这四万的音箱分频器竟然是密度板的底座,线还很细。。。

网友:
这做工还有人称赞,分频器居然是纸做的,电容是黏在纸板上,元器件搭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被隔离吧?

站内短信,是要扣2M的。

啊,这个才知道,我们这里的大饼也涨价百分之三十

网友D:
热缩管影响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缩管影响音质

你是正确的,音频信号在热缩管内,低频的和高频的都会被热缩、、、、鸟。
你的头像可爱,我会借用的。

网友:
最后一图水泥电阻上那一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