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电压短时间内达到4.7V多有影响吗?

楼主(2022-03-21):
给手机充电,电量大概80%,充电开始时有几秒钟时间电池电压达到了4.7V,对电池有影响吗?

网友:
没事的,只不过是外部加的电压,内阻也会在电流作用下表现电压。

网友:
要看电流的,据说如果内阻高,这样对电池也不太好。。。
没转换成化学能发热了。。。

网友A:
现在都是高压电池,4.75V很常见,甚至有4.85V电池了,放心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高压电池,4.75V很常见,甚至有4.85V电池了,放心用吧

你们是认真的吗?
请发图让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认真的吗?
请发图让我们见识见识。

可能是磷酸铁锂直接上5V充

楼主:
充电电流有3A左右(软件上充放显示反了),这时电压瞬间达到了4.7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高压电池,4.75V很常见,甚至有4.85V电池了,放心用吧

哪里有电压这么高的电池?我要买1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电流有3A左右(软件上充放显示反了),这时电压瞬间达到了4.75v

电压这么高都不保护的吗?
我有点怀疑是不是线阻大(或者虚焊)了而导致的。这啥手机质量这么好

网友:
充电电压不都是这么高吗?只有这么高电压才能到这么高电流吧

网友C:
现在不都是9V12V快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都是9V12V快充了吗

那是充电口输入电压。。不是电池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电流有3A左右(软件上充放显示反了),这时电压瞬间达到了4.75v

健康那项都显示过压了,状态栏显示未充电应该是系统保护了,这个电池电压就是保护板前面的电压,有保护板电池就没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都是9V12V快充了吗

已经 PD 20V 了,没到 20V 是不是手机不行呀[手动滑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健康那项都显示过压了,状态栏显示未充电应该是系统保护了,这个电池电压就是保护板前面的电压,有保护板 ...

我以前观察到几次,如果开始充电时出现这种“过压”现象,即使状态栏不显示充电,实际上仍然在充电,在充电过程中,有时这个状态还会在“正常”和“过压”之间来回跳动(即使电压看上去已经恢复正常),右上角充电指示也会不停来回跳动,但是仍然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 PD 20V 了,没到 20V 是不是手机不行呀[手动滑稽]

快充电压9伏12伏甚至20都是充电器输给手机充电电路的电压,并不是直接加到电池上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认真的吗?
请发图让我们见识见识。

抱歉记错了,是3.75V和3.85V,充电截止电压应该不超过4.35V或者4.45V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电压这么高的电池?我要买1个试试

抱歉记错了,是3.75V和3.85V,充电截止电压应该不超过4.35V或者4.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