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精致D20 200*200mm数显恒温加热平台

楼主(2022-03-24):
商家的图片,很漂亮

3.65kg  在大叔那压了40RMB借回来修,修好就算我的,修不好还给他,我一点也不损失

实物成色也不错,上电不加热

底部少了个脚

保险炸了

8个螺丝

打开底盖

主板

拆下固定螺丝

取出主板

电源接口和发热管接口

给控制电路供电的开关电源

74hc164d串行输入数据,然后并行输出  在这里应该是驱动数码管用的

主控单片机   这么多脚的单片机应该够直接驱动数码管了

光耦控制可控硅

可控硅 BTA24-1200    用来控制发热管

拆发热部分
四角有螺丝固定

中间有隔热板设计,螺丝上套有不锈钢套筒垫高

拆出发热棒

万用表检测都是断的

打火机烤感温头是好的

要买配件才能修,不玩了,还给大叔

END

网友:
大号烙铁,成色不错。

网友:
还以为是做工精致的恒温台,进来一看原来只是品牌叫“精致”

网友:
大部分电路都是拿来驱动数码管的,实际上也就是电热

网友:
看着挺“精致”的一个。

网友:
40买比较值

网友:
这加热棒很熟悉啊,加热注塑模具用的就是这种,网上买2根,不贵啊,值得修

网友:
40值得修,问题是发热棒还会再坏的

网友A:
就那块铝加热板值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那块铝加热板值些钱。

单那块铝板2公斤差一点

网友:
买了一个同样大小的加热台,二手的,130包邮,修了几个灯板,然后,吃灰……

网友:
大叔四十也赚不到了,只能含泪卖垃圾

网友:
含泪卖掉太不舍了。

网友:
你应该和大叔说修不好5块钱收垃圾,然后再买配件修好,这样感觉就值了

网友B:
太高级了!一片PTC裸奔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高级了!一片PTC裸奔中。。。

我在公司里也弄了个ptc,省地省事

网友:
还好可以退回押金!

网友:
有这东西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