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MMB3.0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2-03-21):
MMB3.0E04信号发生器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A:
电压档校准一下。

网友B:
精度不错,现在不景气,否则我也弄个

网友C:
不错不错,除了耗电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除了耗电大

是的,耗电巨大。4节碱性电池几小时就玩完,好在有外接供电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错,现在不景气,否则我也弄个

想不到田老师也会哭穷啊!谁会信你没美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档校准一下。

好的。前提是要有个高精准的源,一切按流程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前提是要有个高精准的源,一切按流程走就可以了

校验仪校准不用源,有表就行。你的34401精度足够了

网友D:
老款的不错,新款大大缩水,不过校验4 1/2表问题不大。

网友:
多钱啊,有意弄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款的不错,新款大大缩水,不过校验4 1/2表问题不大。

你说的老款是mmb2.5吧?现在mmb3.0基本都公模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老款是mmb2.5吧?现在mmb3.0基本都公模的

缩水太多了,实际上就是2.5版升级个版本号,硬件与3.0比较完全减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缩水太多了,实际上就是2.5版升级个版本号,硬件与3.0比较完全减半了。

定位不同,设计也就不同,当然价格也不一样。mm2.5定位于实验室,有测量和输出功能,mm3.0定位于工控现场,仅有输出功能无测量功能。看似3.0版本比2.5高,其实不然

网友(2023-04-15):
mm2.5的好象找不到了,想弄部来玩玩

网友:
只能校验一下289表,不能校准,全量程校准的话还得使用5520A了,全新的20多个w

网友:
这表是哪个厂家的?市面上米科,美控,联测……,基本上都是一个样,也不知道哪家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