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检海康网络录像机DS-7808N-K2

楼主(2022-03-21):
今晚又有空那就拆一个录像机看看吧。该机故障是通电屏幕没有输出。前面板指示灯不亮.但机壳傍边的小风扇是转的。拆下后壳测量硬盘电源输出插头12伏端有12伏而5伏这里没有电。顺着线路查发现一个标54627的电源模块8脚有12伏电压而该集成输出6脚没有5伏电输出。因没有零件就盖壳不修了。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不但灰尘多 还潮湿啊

网友A:
只想问一句,这是几路的?而且不可以用7805之类的改装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想问一句,这是几路的?而且不可以用7805之类的改装一下吗?

7805功率小,可以用其他功率大一点的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05功率小,可以用其他功率大一点的替换

可以用Xx6228sf代替的(阿里妈妈有卖)

https://www.alibaba.com/product-detail/XX6228SF-Chip-Power-Supply-IC-36W_1600216675100.html

网友A:
其实说真的,我的DVR背后也写是:12V5A的,管他的。用12V3A的开关电源一分五(也就是说一台DVR加四个摄像头)照样用,一直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说真的,我的DVR背后也写是:12V5A的,管他的。用12V3A的开关电源一分五(也就是说一台DVR加四个摄像头 ...

录像机正常1a 楼主是2硬盘的录像机最少需要2a,摄像头一个一般0.5a到0.7a,当然必须是正规好电源

网友:
八通道的硬盘录相机,可用于家庭或小型商店。

网友:
监控安防这块,电路板腐蚀成这样,就不要用了,免得到时候刚好要用到视频,结果发现没录上就不好了

网友:
据说海康录像机的硬盘是定制的,换到别的机子上就要求输入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像机正常1a 楼主是2硬盘的录像机最少需要2a,摄像头一个一般0.5a到0.7a,当然必须是正规好电源 ...

人家说的是DVR不是NVR,不带硬盘启动电流都在1A以上了

网友:
这么大的空间,散热肯定好

网友:
我 一般只会换电容。。。

网友:
还给放一个小风扇,哈哈

网友(2022-05-30):
处理器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