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动执行器定位器 TOYI ZXQ2004

楼主(2022-03-22):
执行器定位器通电不亮了没有什么用了那就拿他来开膛给大家看看吧。这个定位器是通过4到20亳安电流.控制单相电机做90度行程开和关阀门用的。

网友A:
看着挺复杂的,就是能控制普通电机做定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挺复杂的,就是能控制普通电机做定位操作?

执行器的电机和一般的单相电机还是有区别的。他们的主副线圈圈数相同的并且是短时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