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AV转VGA转换器并改进加散热

楼主(2022-03-22):
老妈年纪大了,不能下床了,整天躺床上无聊得很,想给她弄个电视看。大电视在床头不好安装,就用以前那个15寸的显示器加上这个转换器当电视机用,这个小,好用支架安装在床头,让老妈躺在床上看电视。拍了这个转换器,测试一下不太好,就是收看大约1个小时左右就闪屏,之后就黑屏,摸着外壳也不太热,测了一下电流,180MA左右,觉得有点大,猜测是质量问题,就给老板说退了,再拍一个,再三嘱咐老板,第二个一定要好好测试后再发货,并按老板要求,一并买了他们的配套电源(其实咱们玩电子还不懂这个吗,根本不是电源的事,但是为了出问题时好退换货,就买个电源吧,多加4元钱,5V1A的)。第二个到货后马上测试,竟然还不如前边那个,观看40分钟就闪屏,测一下电流还不如前边那个电流将近200MA,唉,心里烦透了,如果再来回退换货又得好长时间,就再拆开看看咋回事吧,这次直接摸了一下芯片,有点热,但不是说很烫手,按说不应该受影响的呀,本着试试的想法,用个小风扇吹着观看,别说,还真能看好长时间,没闪屏。看来是设计上的问题,咱们懂电子的,就改进一下吧,省时间了,就是再换也还是热闪屏。但是要是加个风扇又增加体积了,安装又复杂了,就加散热片吧。实际使用中看,加散热片可行,目前一直没有再闪过屏,完美解决了。

各位高手,红包问题还没给支招呢,请各位高手朋友出出主意。

用了2元红包26元到手

背面

正面

左边黄色AV输入,右边VGA输出

5V电源插孔

功能键,可以选择好多分辨率

这个是VGA输入,可以把电脑信号和电视信号共用一个显示器

顶部

第一个没买电源,怕极性错了,拆开看一下

主控视频芯片

这个小的是闪存吧

3.3V电源芯片

整体

电路板背面

底壳

顶壳

因为不正常,测一下工作电流

这个表是175MA,没用过这个东西,感觉电流好大好大,后来才知道,这东西就是这么大,第二将近200MA,知道这样,不如不换了,直接改进一下就好了

这个是换货过来的第二个

芯片标识不一样的,型号一样,丝印不一样了

做工明显不同

芯片中间有过孔从背面散热,明显面积不够,散热效果差

背面空间太小,只好用很薄的铜片了

怕短路耐热胶纸粘一下

芯片上边粘个散热片吧,其实粘背面效果好,但是背面没空间,就粘这里吧

还行,加了散热之后没再出过问题。

谢谢关注,全贴完。

最后请教高手,10元红包买点啥好呢?T12烙铁头怎样?给个连接呗,谢谢!

网友A:
吃惊  这东西竟然还有生产? 吧屏幕改个驱动板吧 就不需要转了   还能兼容更多信号源类型

网友:
第二版的居然连VGA进还是出的三极管都省了!

网友B:
外壳开孔比较好,另外可以改显示器信号板,或者直接用hbmi接口显示器。其实显示器的效果比电视机的效果好多了

网友:
同款转换器 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买个二手的4路模拟硬盘录相机作转换器,效果比这个要好得多也很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吃惊  这东西竟然还有生产? 吧屏幕改个驱动板吧 就不需要转了   还能兼容更多信号源类型 ...

确实是的 驱动板也就二三十块钱 带HDMI VGA 色差端子 板上有功放接两个小喇叭就行

网友:
把1117的输入和输出电容给换成电解倒是正事

网友:
电视信号的来源是什么啊?VGA接头给电视用的话可以直接用转接线

网友:
楼主,请问散热片下用的什么胶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开孔比较好,另外可以改显示器信号板,或者直接用hbmi接口显示器。其实显示器的效果比电视机的效果好多 ...

显示器比较比,只能1024X768,改信号板能不能增加分辨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的 驱动板也就二三十块钱 带HDMI VGA 色差端子 板上有功放接两个小喇叭就行 ...

这方面不太懂,显示器只能1024X768,改驱动能增加分辨率吗?

网友:
不知道你的信号源是什么,我有个可以直接接有线的这种盒子,以前用显示器看电视,可以送给你。

网友D:
芯片有热焊盘,加锡焊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有热焊盘,加锡焊上应该就可以了。

原来芯片肚子下面就是,pcb背面不是有个大孔,那就是热焊盘,散热用的,出厂时没焊接。

网友E:
有专门的显示器改电视的板子,自带AV输入端,不过偶没用过

红包可以撸点硅胶线,D点啥都能用上

网友:
散熱片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显示器改电视的板子,自带AV输入端,不过偶没用过

红包可以撸点硅胶线,D点啥都能用上 ...

谢谢,老屏只能1024X768,不知驱动能不能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屏只能1024X768,不知驱动能不能支持

应该没问题,可以找个商家问一下

网友:
这东西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