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煲中阻容降压电路的电容坏了

楼主(2022-03-22):
容量下降,电压降低,原来1u的,用1.5u的换上去,可以正常用了。有危害吗?1.5u代替1u

网友:
这样电压及电流会偏大,最好采用原参数。

网友:
电容后面一般串有稳压二极管(5V1/1W)。电容大了,电流大,通过二极管的电流也大(发热),只要它不出事,后面也就没事。

网友:
给稳压管增大功耗,最好先看一下稳压管的功率。大概率没有问题

网友:
我家的老电饭煲也是阻容降压电路的电容失容,煮饭时显示屏老是自动重启,拆开量了一下才0.375UF,找了个旧的CBB电容实测只有0.75UF,装上就能用了,估计失容一半也能勉强用,所以找个0.5-1UF之间的电容换上就行,此电容宜小不宜大!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为伪恒流源电路,提供的电流大小由电容决定。1μF的电容大约提供67mA的电流,换成1.5μF则提供大约100mA的电流。一般而言,随着时间的增长,电容的容量会不断减少。而电路设计都是有裕量的,也就是说,要准备电容容量下降后,在设计的范围内电路都能工作。所以,建议用原来同容量的电容。增大了输出电流后,一时也许没有问题,但对相关元器件的寿命应该会有影响。

网友:
楼上的大神都说了,有些地方的电容大点没问题,这个地方的还是原来的容量好,不要超多。

网友:
这玩意没有了我就用1.2左右的CBB61,告诉他用完了断电。就这么简单

网友:
实际这种电容都是有容量差的差不多就行,可别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