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帮忙分析一下这个CM108麦克风输入电路,想提高灵敏度

楼主(2022-03-22):
CM108的麦克风输入电路,25脚是提供偏置电压,27脚是麦克风输入。图中的R7和R8哪个是限流的?想调高麦克风灵敏度是降低哪个电阻阻值?求大神科普下。不懂为什么两个电阻串联中间加个电容接地。

网友A:
都没有用的,,,,这个部分是给麦克风提供工作电压的偏置电路,,想要提高灵敏度就更换麦克风就行了

网友:
电容对地是不是滤波作用

网友B:
这电容是供电退耦用的。R8是负载电阻,理论上,这电阻越大,灵敏度越高,但作用不是很明显。更好的办法增加一级话筒放大或者选用高灵敏度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容是供电退耦用的。R8是负载电阻,理论上,这电阻越大,灵敏度越高,但作用不是很明显。更好的办法增加 ...

请教下您,电阻大不是电流小吗?为什么电阻大了灵敏度反而高呢?

网友C:
就像三极管的负载电阻能一定范围内影响放大倍数。
电容咪头合适的偏置电阻,也就是调整合适的偏置电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电容咪头的灵敏度。
可以用10K可调电阻代替R8自行调整,以实际情况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用的,,,,这个部分是给麦克风提供工作电压的偏置电路,,想要提高灵敏度就更换麦克风就行了 ...

网上的相关文章关于调整驻极体偏置电阻对灵敏度是有效果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像三极管的负载电阻能一定范围内影响放大倍数。
电容咪头合适的偏置电阻,也就是调整合适的偏置电流可以 ...

谢谢,那R7的2.2K电阻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那R7的2.2K电阻是什么作用呢?

RC退藕
电源通常对多处供电,隔离别处干扰信号,避免噪音和自激等。

网友:
想要效果好,就更换高灵敏度的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退藕
电源通常对多处供电,隔离别处干扰信号,避免噪音和自激等。

就是说R7和C10的作用是退耦,R8是偏置电阻,调整R8就会影响灵敏度?谢谢。

网友:
R7和C10 是不是构成了一个RC低通滤波器?15.4Hz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的相关文章关于调整驻极体偏置电阻对灵敏度是有效果的呀

我不知道你是参考了哪篇文章,,这种驻极体话筒的灵敏度是器件的物理限制,,调节电压与电流影响其实不大,,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加一级放大电路,或者是使用更高灵敏度的咪头

网友D:
R7,R8对调能提升灵敏度

网友:
没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R7,R8对调能提升灵敏度

R7只是改善直流工作状态,对信号起不到放大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用的,,,,这个部分是给麦克风提供工作电压的偏置电路,,想要提高灵敏度就更换麦克风就行了 ...

这个电阻是管子的漏极负载,阻值大些放大倍数应该也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是管子的漏极负载,阻值大些放大倍数应该也大些。

emmmmm,,但是这样子工作电流会下降一点,,最后出来的声音也不知道咋样了,,满足最低工作电流的情况下,,声音还是有些保障的,,低于这个工作电流,声音就可能会变差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
加一级放大

网友:
这个是提供一个2V 左右的偏置电压的.

可以尝试找高灵敏度的MIC.

或加一级前置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