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拆修一个断线的美的电饭煲

楼主(2022-03-22):
『X折腾』拆修一个断线的美的电饭煲
告诉我动动线头会通电

看上去应该是接口处有断路

万用表测量确实断线

有地方线折了

扒皮重新接

好像烫锡了,并且套了热缩管做绝缘,再套上黄腊管

掉了一地的渣

完工,又蹭了一顿饭。

网友:
标准的接线操作示范。

网友:
电饭煲有点年头了。这里都揉断了。

网友:
之前有断股才造成发热的吧

网友A:
现在不都是品座了吗?怎么还有直接出线的
我的上次好像上面的感温断了,我是米都下锅了,直接螺丝刀翘开, 就那个扭一下接上,透明胶带包一下,现在应该有1年多,也没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都是品座了吗?怎么还有直接出线的

大部分还是直接出线的,品字的不多

网友:
直接出线的真的很少见到了,感觉只有一些三无赠品的电热锅上用了。

网友:
接线不应该错位接驳吗?

网友:
这种地方、这么粗的线也可以断,少见!估计这家人喜欢在煮饭时将电饭锅挪来挪去的玩。。。

网友:
戴手套是什么操作?

网友B:
就喜欢看这样维修的技术帖,看您分享,我想起来我修的电水壶,三不动就跳闸,换一个墙壁就没事,开始我以为墙壁插座问题,可试其它电器没问题,万用表一测,漏电,打开一看也是下面电线磨漏了。。。

论坛有些zz帖太烦人了,nxp,在技术论坛整没用的

网友C:
不是应该在耐热套管里接线吗?可以省下3个接头,减少3个故障点,打算再多蹭3顿饭吗?

网友D:
你那个手套能绝缘吗?

网友:
看来很爱干净

网友:
这里面也断,按说碰不到的地方

网友:
折断了,还好没短路烧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该在耐热套管里接线吗?可以省下3个接头,减少3个故障点,打算再多蹭3顿饭吗?
...

黄腊管里面是压接的,我没有压接的零件,所以在断线处拧线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手套能绝缘吗?

手套是防脏,厨房用的油腻腻,洗手液也洗不干净还黏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喜欢看这样维修的技术帖,看您分享,我想起来我修的电水壶,三不动就跳闸,换一个墙壁就没事,开始我以 ...

zz不喜欢,说个态度还接受,但是非说服别人,就讨厌了。

网友:
标准教科书式的示范操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