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了个基于PN8366的5V1A电源适配器的电压

楼主(2022-03-22):
上次做的蓝牙音箱: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016-1-1.html
里面用了个耐压10V的电容,所以一直用的一个8.4V的做工稀烂的锂电池充电器供电,有强迫症想换掉。手上有很多5V或者12V的电源适配器,5V供电的话2822功率上不去,12V供电的话怕炸音箱里面的电容。已经封盖,不想再开盖了。那就改电压吧,准备改到8~9V。找到一个大厂睿德的5V/600mA电源适配器,是打螺丝的,很好拆。拆开看了一下,是PN8366方案的,搜了一下,实际上可以做到6W输出,足够峰值功率2W@9V的音箱使用了。电源适配器输出功率受限于PN8366集成的MOS管内阻。目标电流是600~700mA。
这个芯片资料没有公开,不过找到了一个设计样例。

手上这个比上图这个输出端还多一个共模电感,做工也是大厂水平。输出电容也是10V耐压的,改8V还行。
图中红框内的电阻分压网络分出来的电压用于和芯片FB脚内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高了就自动调低输出电压,反之亦然。上图的变压器和手头这个肯定不一样,所以分压比例和手上这个也不一样。手上这个电源适配器内的R6是30k,R5是100k,R11是6.82k,分压比例是17.55%。由于没有芯片手册,不知道FB内基准电压是多高,也不知道变压器的参数,无法精确计算。假设算上变压器变比后的一个虚拟的基准电压是x。x/0.1755=5V,那么x/0.109=8V,也就是分压比要改到0.109。不动R6,那么R5//R11=3.66k。拆了R5和R11,换成两个7.32k。上电测试,输出8.6V,可以接受。估计原来的电压也不是5V整。
再改限流,上图蓝框内的电阻。手上这个电源适配器内的R1和R2分别是4.7和3.9,并联值是2.13,我改成两个2欧电阻并联。实测带载770mA电压开始跌落到8.5V。700mA烤机10分钟,室温18度,芯片52度,可以接受。封盖。

网友A:
说真的,,这些厂商都是没啥眼光的,,藏着掖着的真的是很无语,,有好方案,,自然会有人用,也不至于沦为山寨厂商的最爱。。。。。。。。。

楼主:
官网不提供,在别处找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这些厂商都是没啥眼光的,,藏着掖着的真的是很无语,,有好方案,,自然会有人用,也不至于沦为 ...

典型的不自信!
很是自卑!
公布出来,大家发现漏洞,不足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不自信!
很是自卑!
公布出来,大家发现漏洞,不足怎么办?

那就改呗,,,,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推出更好的产品,TI不就是这样起来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改呗,,,,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推出更好的产品,TI不就是这样起来的吗 ...

可是,他不想起来!
只想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坐井观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他不想起来!
只想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坐井观天

这就是国产的悲剧,,我只希望我们的芯片厂商能够给点力,能推出物美价廉的芯片,,直接把TI昂贵的芯片干成白菜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