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盘生暮年,浑身毛病。

楼主(2022-03-22):
朋友给了个硬盘,从厂里监控拆的。总共拆下了8块,我要了3块。这是其中一块,回家通电后发现已经运行45392小时了。。这个硬盘真是顽强!虽然早已经进入暮年,一身毛病。但体检仍然能过,看来还是老东西顶折腾啊。

硬盘外观:

硬盘信息

SMART

速度测试

健康测试

更新挂主板上测速的情况:

硬盘的200G以前老化块比较严重,已经出现明显的掉速现象。

网友:
速度咋这么低????

网友:
估计被砍磁头了,

楼主:
是因为用的 USB 2.0 易驱线测试的,挂电脑上应该能快一些。不过看硬盘开始的地方速度下降厉害,觉得这硬盘速度应该也快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因为用的 USB 2.0 易驱线测试的,挂电脑上应该能快一些。不过看硬盘开始的地方速度下降厉害,觉得这硬 ...

监控盘平均100也还可以了,家用地话应该大概能到130-150

网友:
之前在厂里拿了个坏盘,换电路板能用了,当下载盘用了一段时间挂了,这种盘也不敢存东西,这样也就是几个文件重新下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盘平均100也还可以了,家用地话应该大概能到130-150

这盘不是监控盘,属于普通硬盘。

网友B:
这图形还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盘不是监控盘,属于普通硬盘。

10年的,应该是单碟500G的,这速度还是稍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的,应该是单碟500G的,这速度还是稍慢了点

对,网上查了是双碟盘,而且还是厚盘。这盘应该算是那时候比较好的了,拿在手里重得很。硬盘测试软件里面的硬盘信息说标准速度是96MB,感觉当时数据应该也不会太差。现在也只能留着当纪念或者卖废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网上查了是双碟盘,而且还是厚盘。这盘应该算是那时候比较好的了,拿在手里重得很。硬盘测试软件里面 ...

我大概也是09年的台机320G单碟的速度大概在100,按理说双碟的速度要快一点的

网友:
坏道很多了吧

楼主:
坏道肯定有,但这个盘感觉替换道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也是09年的台机320G单碟的速度大概在100,按理说双碟的速度要快一点的 ...

感觉双盘或者多盘对速度提升不大,应该是为了提升容量而设计的。不过多盘会造成故障率上升倒是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坏道肯定有,但这个盘感觉替换道也不少。

看你第二张红色字体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第二张红色字体显示的

网上搜索 cc38 固件  看看,就知道这款硬盘的c5好没事乱窜。升级固件后应该能改善。。不过这个硬盘还是留着做纪念比较好,因为怀一个少一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搜索 cc38 固件  看看,就知道这款硬盘的c5好没事乱窜。升级固件后应该能改善。。不过这个硬盘还是留 ...

红色是替换的坏道块,提示坏道数的

网友:
已经显示3000多了坏道了吧

网友:
我有一个2T的黑盘,6万多小时了,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形还没见过

他是用usb2.0的易驱线测试的,2.0的速度也就这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