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碰到过SW6106接上负载10秒就关闭

楼主(2022-03-22):
SW6106的VBUS_A接上树莓派zero2供电10秒就关闭,接树莓派zero供电就不会关闭,很奇怪

网友:
负载太轻了应该

网友:
人家认为是处于空载模式,,直接关机咯

楼主:
我把负载换成可调电阻,20K,10K,5K,1K也会关,大概42秒关掉

楼主:
zero2会比zero负载轻?我换成可调电阻,20K,10K,5K,1K都试了,大概42秒关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zero2会比zero负载轻?我换成可调电阻,20K,10K,5K,1K都试了,大概42秒关掉 ...

检测zero2的type-c接口的两个CC口是不是连一起了?如果接一起可能需要断开。

然后还要看CC脚是否有5.1K下拉电阻,其中一个有CC脚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zero2的type-c接口的两个CC口是不是连一起了?如果接一起可能需要断开。

然后还要看CC脚是否有5.1K ...

我没用typec口,a放电,b充电,两cc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zero2的type-c接口的两个CC口是不是连一起了?如果接一起可能需要断开。

然后还要看CC脚是否有5.1K ...

zero2没有typec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用typec口,a放电,b充电,两cc悬空
“短按键及负载接入打开Type-A口对外放电,空载检测关闭Type-A口,空载检测电流门限与Type-A通路管内阻相关,在通路管内阻10mΩ时空载电流约60mA。”

那你看看接入后电流有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看接入后电流有多少吧?

接zero2的时候,掉电前大概15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zero2的时候,掉电前大概150mA

A口接DM,DP脚了吗?会不会因为DM,DP脚电压设置不对,触发快充协议输出高电压了?

其他想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口接DM,DP脚了吗?会不会因为DM,DP脚电压设置不对,触发快充协议输出高电压了?

其他想不到了。 ...

没接,悬空的,我补了电路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接,悬空的,我补了电路图了

给个固定电压看看,0.6用电阻分压。是接sw6106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固定电压看看,0.6用电阻分压。是接sw6106这边。

快充,跟我这没有关系,vout上5v没问题

网友:
你弄个电子负载跑150mA横流看看会不会停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