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个头大/做工好,惠普HP6541A线性电源简单拆解

楼主(2022-03-22):
HP6541A线性电源,8v 20A,净重15kg,个头大,做工真不错,不过这个参数做什么用合适呢?还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20A的输出能力,只有后面的一个输出接线柱,并且输出接线柱很小,和这机器的整体做工有点不符,感觉承载不了20A的电流

网友A:
改手机充电器,肯定一次可以给50个手机充电

网友B:
线性的干扰小,甚至很多灵敏的都能供电。
HP后面改安捷伦了,后来又分成安华高 是德。。。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做电压跟随,否则机柜式不知道怎么控制。是不是那个挡板可以接数控扩展?
变压器放在前面,两边有把手,还有点人体工程学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手机充电器,肯定一次可以给50个手机充电

想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的干扰小,甚至很多灵敏的都能供电。
HP后面改安捷伦了,后来又分成安华高 是德。。。

hp的电源好像都可以远程控制

网友:
做工很规整,变压器很养眼~

网友C:
这么漂亮的大电源,这么尴尬的电压,能调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漂亮的大电源,这么尴尬的电压,能调压不?

电压电流都是可调的,0-8V  0-20A

网友D:
多少钱搞的?我也想搞一台玩

网友E:
这个风扇设计得有意思,效率高,开小灶!

网友F:
做什么都不合适。线性效率太低,又不搞什么高精度模拟电路,没必要用这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搞的?我也想搞一台玩

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风扇设计得有意思,效率高,开小灶!

散热设计的确实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什么都不合适。线性效率太低,又不搞什么高精度模拟电路,没必要用这种电源。
...

设计出来了肯定有他的用武之地,个人爱好,收藏了不少线性电源

网友G:
宝贝呀,不但是电源,还可以做8V、20A的电子负载,正好可以测试各种:锂电池、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宝贝呀,不但是电源,还可以做8V、20A的电子负载,正好可以测试各种:锂电池、镍电池 ...

听说可以当负载用,不过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这个当年不便宜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听说可以当负载用,不过不知道怎么设置?

做恒流、恒压电子负载都可,
1. 电源先设置好(恒流)电流,再设置下(截至)电压。
2. 一定要先接入外部电源(比如:电池),接上后,屏幕会显示 电池电压 和 负mA电流(为正常)
3. 然后打开 HP电源(按Output On/Off),进行恒流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恒流、恒压电子负载都可,
1. 电源先设置好(恒流)电流,再设置下(截至)电压。
2. 一定要先接入外部 ...

非常感谢,我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