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TB买的启停宝,可以屏蔽汽车自动启停功能

楼主(2022-03-22):
前段时间换了带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车,但是很不喜欢这个自动启停的功能,一踩刹车就停了,然后嗷的一声又启动,于是去买了一个启停宝,第一次买的时候时候没注意,买了一个带延长线的,想想不值几个钱,就没退货了。
拆了看看内部!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模拟车轮转动信号,让行车电脑认为车子没有被完全刹停?

网友:
踩刹车熄火,松刹车打火?

网友A:
这个是串联在按钮线束那里,每次开车,然后模拟人按一下按钮,关掉自动启停? 是这样吗?

网友:
大概率是上车发动之后,模拟手动关闭自动启停..

没啥高深 的

网友:
关键是接上这个后,能不能换普遍电池。

网友B:
我也装了一个,没拆,挺好,觉得自动启停功能真的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串联在按钮线束那里,每次开车,然后模拟人按一下按钮,关掉自动启停? 是这样吗?  ...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大概率是记住你按钮的状态(开或者关),然后下次启动时继续这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装了一个,没拆,挺好,觉得自动启停功能真的废物

是的,我又买了一个按钮型的,直接装在原来的位置,不用另外接线。

网友C:
我来说原理,这是模拟汽车电瓶电压低于一个阈值,欺骗行车电脑认为电瓶电压低从而不会熄火,继续给电瓶充电。
前段时间听广播知道的,不过那个车主因汽车频繁熄火后加装了这个装置,使得后期维权困难,4S店认为车主违法改装车辆。本来汽车本身可能有问题,加装了这个就说不清了啊。

网友C:
另外,汽车的的启停功能不是可以关闭吗,上车习惯性关闭就好了啊。这样改出了问题可不好维权啊。

网友:
感觉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汽车的的启停功能不是可以关闭吗,上车习惯性关闭就好了啊。这样改出了问题可不好维权啊。 ...

不能关闭,每次熄火后都会打开,需要手动关闭。

网友:
自动启停的功能是汽车最缺德的发明,频繁启停容易损伤电池和发动机,至于节油环保更是伪概念,启动时产生的尾气污染最为严重,而且更坑爹的是不能设置默认关闭,每次都要手动关,估计很多人都形成习惯了,一键启动后马上关闭启停按键!

网友:
车上最无用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说原理,这是模拟汽车电瓶电压低于一个阈值,欺骗行车电脑认为电瓶电压低从而不会熄火,继续给电瓶充电 ...

行车电脑一直认为电瓶电压低可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串联在按钮线束那里,每次开车,然后模拟人按一下按钮,关掉自动启停? 是这样吗?  ...

如果是这种原理就好了,对车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就是模拟人按按钮的操作,车子启动后单片机延迟几秒触发一下启停按钮的线,模拟人工按压启停按钮。做的好一点的会记录上一次人工操作状态。没啥高深的玩意。会玩单片机的兄弟都能弄

网友:
我的摩托车也有自动启停,但是感觉功能太鸡肋了,有按键关闭的。电瓶不耐用,两年多换了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