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同一样式的摄像头同时只可以打开一个的问题

楼主(2022-03-22):
我网购的一样的拆机笔记本摄像头改造后,vid pid都是一样的,然后用ip camera viewer只可以同时打开一个,打开另一个打不开,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路径一样,网上说加一个usbhub我试了还是一样不行,很纠结的问题,有哪位大神知道为什么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既然你都知道vid pid都是一样的,那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就很正常了。就好像2个身份证一样的人无法同时出现一样。你看看能否刷PID VID咯。

网友B:
这个  软件确定能支持 多开?  摄像头 一般都是 一对一的  就像手机 一次只能开要嘛前要嘛后   没法同时看前后 除非那种设计360°拍的

网友C:
两个驱动都正常不?如果正常,是不是软件不支持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软件确定能支持 多开?  摄像头 一般都是 一对一的  就像手机 一次只能开要嘛前要嘛后 ...

软件可以多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驱动都正常不?如果正常,是不是软件不支持两个?

两个一样的摄像头,只可以开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都知道vid pid都是一样的,那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就很正常了。就好像2个身份证一样的人无法同时出现一 ...

同一个牌子,我怀疑路径是一样

网友:
vid pid一样就不行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 同一家厂商 搞得都一样的的呀

网友:
不懂,优盘pid vid一样就能同时插多个。
摄像头可能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造成不能使用同一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