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运放级联使用,需要考虑平衡电阻吗?

楼主(2022-03-22):
如图,多级运放使用时,应该考虑第二级运放的平衡电阻吗?又该如何计算?
此电路VOUT驱动压控器件,反馈的电压体现在3V3和LOAD间,工作在负反馈下,实物调试OK,通过改变TL431后级的电压可以对应调整VOUT的输出,3V3和LOAD间为一小电压差,运放以20倍放大之

网友A:
第二级肯定要配输入电阻反馈电阻的啊。注意不是平衡电阻。

网友B:
这不是个比较器吗?

网友C:
运放的平衡电阻
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个比较器吗?

不是的,后面接一个压控器件,这个是工作在负反馈的,我把描述补充了一下,实测都可以用,麻烦请教下平衡电阻需要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肯定要配输入电阻反馈电阻的啊。注意不是平衡电阻。

第二级运放后面接一个压控器件,不需要装反馈电阻,这个已经工作在负反馈(反馈电压从3V3和LOAD之间的压差而来)的,实测都可以用,只是问一下平衡电阻需要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平衡电阻
是哪个?

目前图里没有装,所以请教一下是否需要在第二级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做平衡电阻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级运放后面接一个压控器件,不需要装反馈电阻,这个已经工作在负反馈(反馈电压从3V3和LOAD之间的压差 ...

理论上不装,不影响功能,实际上都会装,就算是几十欧也行,限流啊,防止下级被击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图里没有装,所以请教一下是否需要在第二级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做平衡电阻匹配 ...

二级运放是比较器,没有反馈,不要平衡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级运放是比较器,没有反馈,不要平衡电阻。

非比较器,反馈回路不是阻性元件,反馈电压与3V3和LOAD中,进行差分放大,是闭环的,调节431的输出可以改变运放输出,实物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比较器,反馈回路不是阻性元件,反馈电压与3V3和LOAD中,进行差分放大,是闭环的,调节431的输出可以改 ...

二级运放的输入端前面不是有R4、R5、R9、R14存在嘛,还要其他电阻干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