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补个作业 1986年的DC-1型电缆查漏仪拆解

楼主(2022-03-22):
之前废品站收了个上一代的物件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766-1-1.html

今天补个详细拆机作业
再看一下正脸

右侧

左侧和后腚

开拆,主要工作是螺丝刀拆螺丝,拍照
打开上盖,上盖是铁皮的,

有个不可描述的颜色的塑料电池盒子,一块电路板,略有晃动
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多段开关,一个喇叭,还有微安表的后半截

再换个角度

再打开电池后盖

有个螺丝帽在电池仓里,晃动的响声找到了

打开底盖,侧面的连个插件连着线不能直接放下底盖

拆,结果还是有个插口无法穿过底盖,后面的拆解就带着底盖了

从底面看内容

下面是重头戏了,电路板小赏

楼主:
拿出电路板,看背面,满满的手工制造,很整齐了

看正面,红的绿的蓝的黑的,都是啥!!

来一一细看,一个可调电位器,100Ω

看这个漆红色的,是个电容,旁边三个红色电阻

再放大看

再看那边绿色的,有个蓝色的电容貌似漏液了
3KΩJ 72.1,这个72.1是什么意思

还有个墨绿色的电阻。颜色不同有什么含义?

放大这个电容看看,对比两个电容,这个漏液的下端有点鼓了

这里还有两个银色的,看参数也是电容

另一面,一个0.1微法,一个0.047微法?

再看黑色的,都是三极管吧

3DK9C

3DG6C

还有个100微法的常见电容

还有个三条腿的,3AX31E

电子元件赏析到此为止
然后拆前脸看看

网友:
大部分老三极管腿都是铜镀金或镀银的,看图片应该是手工焊接的。

网友A:
没感觉金灿灿的,偷工减料了

楼主:
几个开关旋钮的固定,选小号的平口螺丝刀开干

拆螺丝实在没啥难度

记录外螺母和垫圈的位置,拆

看看这个多段开关,电压电流挡位用的。有个齿轮

还有个弹簧

后面接线,引脚没有全部使用

看下调灵敏度的电位器

上海 56KΩ 86 03 什么意思?86年第三批?
那么电路图是85年的,这里面有86年的元件,就是86年生产的仪器咯

另一个条平衡的电位器,220KΩ

拨扭开关

开关接线

微安表近看,看不出是哪个厂的

电流表的尾部,妥妥的MC标准

中间的南京小喇叭

拆下前面的螺丝

前脸就拆到这里吧,微安表和喇叭就不再拆了
在看看盒子连接结构吧
电池盒子也是螺丝固定,底部有两个铁条连接前后框架,同时用螺丝固定电路板。

两侧中间的铝板,用螺丝连接前后框架

拆到此为止,把所有拆下的螺丝放到电池盒里,有空再装

盖好防丢

六轮核酸检测后计划有序复工了,这两天再准备下工作的事情
放回别墅里

才发现侧面有个孔可以直接插外接部分,可惜收的这一套没有外接的配件

楼主:
补一个电路部分图片

一个小电感,手工绕制的吧

网友B:
楼主这作业晚交了快40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感觉金灿灿的,偷工减料了

国产的便宜,没镀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作业晚交了快40年呀

那是物件三十多年,作业是去年的

网友:
72.1是1972年1月生产的意思,早期国营单位生产的电子元件几乎都有标注。

网友C:
请问这个是查什么漏的?

网友:
CA是钽电解电容,那个外壳是银的。

网友:
那些三极管可以修复在老式收音机

网友D:
原来又是PNG格式的图片,难怪我电脑等了好久才看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是查什么漏的?

应该是地埋电缆故障检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又是PNG格式的图片,难怪我电脑等了好久才看到图片。

照片存网盘,用企业微信截图

网友:
80年代的老物件,,2个帖子都看了,还是原来做事严谨认真啊,现在就是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