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RF无线遥控灯头

楼主(2022-03-22):
10几块买的,好处是安装方便,就是换灯泡的功夫

灯口是铆接的,后面还加了点焊锡

遥控板,主控没有字,没有晶振,外围只有个电阻,貌似还是给LED限流的

灯头电路板,没有开关电源,也没有继电器,这也太简单了,这个大电容和20多年前的移动电源充电电路一样一样的

网友:
没继电器,可控硅带LED灯泡没问题?

网友:
确实精简,尤其是遥控器,居然连晶振都看不到,估计频率稳定不容易控制,难怪接收端还有可调电感,而通常的超外差接收IC是晶振稳频的,没有可调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