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雪铁龙老C2的近光灯问题

楼主(2022-03-22):
07年的雪铁龙C2,改的氙灯,远光灯供电正常,近光灯好像供电不正常。把远光的12V给到近光上就亮,用近光的12V就不亮。近光的12V也有,好像带载能力很差,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请教有经验的坛友,谢谢!

网友:
好像带载能力很差,那就要检查接线的接口是否压紧,尤其是一些弹片引线的地方。老车会出现接触不好。

网友:
C2的电路不是很明白,曾研究改装过大众系的斯柯达明锐,也是07年的车,说说我的看法。我的车改装氙灯后,需接入电脑,将近灯设置为氙灯,也就是说,要告诉你的汽车,我现在在近灯位上装的是氙灯,你得按氙灯的规则来办了。因为现代的汽车,都是用的电子线路来控制灯的开关,并且有车灯状态检测,比如说灯泡烧了,汽车会检测到,并告诉你是哪只灯泡不工作了。你从原来的钨丝灯泡换成了氙灯,其电气特性变了,汽车(上的电脑)以为是近灯或电路出了问题,所以就屏蔽输出了。

楼主:
怀疑近光继电器触点接触不好了,但不知道从哪找到那个继电器

楼主:
氙灯安定器用的是带解码的。

网友A:
C2应该是微型车吧,中控电脑不会那么复杂,估计就是线路的事,近光本身用的就多,继电器,开关触点等等方面,排查一下吧。

网友:
如果不是那种电脑控制的大灯,没必要买带解码的。

网友:
忘了,先确定大灯是不是继电器控制,如果是,可以拆掉那个解码器,记得我的14款科帕奇换雪莱特近光的时候,就是把解码器拆掉了,毕竟不是电脑控制的灯。

楼主:
买了个LED近光灯,找时间装上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2应该是微型车吧,中控电脑不会那么复杂,估计就是线路的事,近光本身用的就多,继电器,开关触点等等方面 ...

你小看雪铁龙了,标致和雪铁龙的电路是最复杂的,不光有电脑,还不是一个,有两个电脑控制,它的拨片开关也是一个电脑叫COM2000,左脚上面有一个叫BSI,里面都有芯片,走CAN总线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小看雪铁龙了,标致和雪铁龙的电路是最复杂的,不光有电脑,还不是一个,有两个电脑控制,它的拨片开关 ...

学习了,我同事的雪铁龙世嘉,换空气格之类是挺麻烦的!

网友:
先测一下带载时的电压,找到继电器短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