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2905裸机500+你会买吗

楼主(2022-03-22):
大有现在有点飘了,一个角磨机,裸机卖到500多,咋想的?

网友:
只要你不跟着它飘就成了

网友:
一直对充电的无感。。。家里用,220V的首选。

网友:
2903我刚开始买的时候价格是800多

网友A:
现在换里奇角磨机改电池脚了,要是用的久,以后可能会换平台了

网友:
这个价格不买。

网友:
都不买就不飘了

网友:
你不买我不买 ,看它还能涨几百

网友B:
无刷角磨机 其他正品牌子都不便宜 2905应该是最便宜的125MM 无刷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角磨机 其他正品牌子都不便宜

虚不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刷角磨机 其他正品牌子都不便宜

高一工机带调速无刷角磨机G18DBL我四百多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一工机带调速无刷角磨机G18DBL我四百多买的

大有2905是125毫米的 G18是100毫米的 大有2903是100毫米的 最低不到300

网友B:
不虚啊 我见识少 麻烦你给我介绍几个便宜的125MM无刷角磨机 牌子要好的 我正好想买个 做监控用 小牌子容易出问题 耽误事 论坛介绍买过78的无刷 结果有一天在工地上要用了 突然卡死不转了 越是着急越是是掉链子 拆开后发现电机橡胶圈没装好歪了 导致转子卡死  重新固定好后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虚啊 我见识少 麻烦你给我介绍几个便宜的125MM无刷角磨机 牌子要好的 我正好想买个 做监控用 小牌子容易 ...

那快点上车来一把,发个贴分享下感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快点上车来一把,发个贴分享下感受。

我等着你介绍型号呢 不考虑大有的 电池带协议 没法直接接其他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等着你介绍型号呢 不考虑大有的 电池带协议 没法直接接其他电池用

太虚了,我可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虚了,我可不上,

麻烦你介绍几个便宜的125MM无刷角磨机 牌子要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介绍几个便宜的125MM无刷角磨机 牌子要好的

直接上24V或36V平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换里奇角磨机改电池脚了,要是用的久,以后可能会换平台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背叛了大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这么快就背叛了大有。。

角磨机用的多,坏的也多,有时候外出干活,工具坏了相当麻烦,大有用了3年了,整个还是可以的,就是角磨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