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去掉铁壳的U盘不能识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22):
这个U盘 以前带铁壳的  不好插,自己把铁壳去掉 接线,发现识别不了  只能发现图中的器件。
带铁壳以前都是好的。
去掉铁壳 焊线后不能识别,确认线没焊接错,都测过 对应的。

楼主:
  这里面看不到U盘。。这里面看不到U盘。。这里面看不到U盘。。这里面看不到U盘。。

网友A:
你的线可能不对,,有些线的线序不是正规的,,,就是随便排的,,需要用万能表测量一下引线

网友:
确认线没焊接错,那就再更换一条USB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线可能不对,,有些线的线序不是正规的,,,就是随便排的,,需要用万能表测量一下引线 ...

线序用万用表测过的,没有错误,前后4条都测过  红 白 蓝 黑 。

楼主:
  这是好的 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序用万用表测过的,没有错误,前后4条都测过  红 白 蓝 黑 。

对的上吗???????跟USB接口对的上的话,,检查一下供电吧,,有条件并电容上去,,还有注意一下USB差分信号的长度不要误差过大

网友B:
这是说都识别了存储设备了?可以在磁盘管理里看下是不是没分配盘符,如果那里面也没有,估计是不是焊接的时候静电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说都识别了存储设备了?可以在磁盘管理里看下是不是没分配盘符,如果那里面也没有,估计是不是焊接的时 ...

搞了2个 都是一样的,2个一起坏 可能性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上吗???????跟USB接口对的上的话,,检查一下供电吧,,有条件并电容上去,,还有注意一下USB ...

加了470U的电容 在电源线上没啥用啊。。感觉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加电容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说都识别了存储设备了?可以在磁盘管理里看下是不是没分配盘符,如果那里面也没有,估计是不是焊接的时 ...

磁盘是这样的

网友C:
换一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台电脑试试

没去掉铁壳 都正常读取 ,去掉铁壳 不好插 接的USB线  线长5CM  都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电容也不行。。

你看看开卡工具能不能识别,,如果能,,那就是烫漏电了

网友:
排除法呗,换电脑,换线,要不就是U盘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开卡工具能不能识别,,如果能,,那就是烫漏电了

能识别 也显示是0字节   ,就是没有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