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维修雷士照明双色LED灯驱动电源及电路分析(NVC NDY-GCC-048-C01)

楼主(2022-03-22):
一、第一次修理

老爸家的这个灯用了5年左右了,年前的时候,经常是开灯后要闪很久才能平稳点亮,估计驱动里有电容老化了。

拆下驱动

主板正面

反面

果然有电容怀孕了

容量及耐压,手头没有,要去买

看下其它

输出有三个MOS管,两个SOT23-6的小芯片

高压端

有一个SOT23-6的小芯片

年后收到元件,信心满满,换了两相输出电容

接上去,故障依旧

二、购新的灯

要闪很久才能稳定下来,等稳定下来后,关灯,再开就正常。能切换双色。
由于还能用,就没有拆下来,又买了个带遥控的灯
等新的灯到了,先换上新的

当然要拆一下的

有三个芯片
两个是控制双色LED的,方案是晶丰明源的BP2956

这是个非隔离的PWM降压LED驱动

这个黑片是遥控接收,控制两路LED销换及调光

电容

测试好后换上

没有频闪

双色LED

三、修好

本来新的装上,老人比较满意,就此结束。结果前两天修电源,忽然想起这个灯在闪的时候,
是一下白色、一下黄色、一下暖白的循环,就像不停的打开关闭开关,为此还换过一个开关。
这应该是电源“打嗝”了。此驱动没有一次侧是高压大电容,只有一个小电容,拆下测量

容量只有一半了

换个新的上去

一次点亮

没有频闪

其实就换了三个电容

背面加强一个散热

盒子上开了几个孔进行辅助散热

2016年生产的

看下灯条

这么多年,没有变色,可见驱动控制的很好

四、抄电路

既然驱动控制不错,就跑了一下电路

使用了三个芯片丝印分别是653H23、S4120、671H19
对应是昂宝(On-Bright)OB3635BVAP

芯飞凌S4120/D系列

昂宝(On-Bright)OB3671A

对照原理图,总觉着OB3635供电有点不对,发现在电容C2下面还有元件

最终电路图

五、简单分析

1、市电输入

电源输入,保险、压敏、X电容、双共模电感、整流。不多讲

2、隔离及电流保护

完成隔离和限流,通过一次侧采样,完成高精确恒定输出电流控制的线路补偿和负载补偿。R4、R5完成启动,R19、D6、C4是芯片供电。芯片FB脚进行电压采样,完成电压的稳定、CS脚时行电流采样,完成电流的稳定。GATE是PWM的输出,推动场管。高频变压器的1-3绕组为主绕组,D5及相关电阻电容进行反峰吸收。2-4为辅助绕组,完成芯片供电和电压采样。A-B为输出绕组。还有两个Y电容。

3、双色切换

电源通过R29、R30提供,CLK脚通过R33进行方波检测,VDD是保持时间设定脚,L1、L2是驱动脚。S4120/D的逻辑顺序为L1->L2->L1+L2。芯片通过CLK脚判断输入开关的闭合或者断开。当CLK脚检测到方波的波形,认为关闭合时,当CLK脚检测不到方波时,认为开关断开。S4120/D系列在输入开关断开时,状态能够保持到所需的时间,是靠VDD脚上接有电容C3,通过调整C3的容量,得到所需的保持时间。电容C3越大,保持时间越长。

4、消频闪

OB3671A完成100/120Hz电流纹波削除及LED的恒压恒流
R27、R28组成供电电路;C10是环路补偿;R24是四个电阻并联,完成电流采样,可以设置最大LED电流;芯片LEDN脚是电阻是设置LED灯条的最大阴极(Q2漏极)电压,以减小MOS管上的功耗,同时抑制电流纹波。

可能简单理解为U1完成隔离并有一定的电流保护,U2完成双色LED的切换,U3完成恒压及恒流。以上,一个LED灯引发的故事。

谢谢观赏!!

楼主:
包含BP2956DL、OB3635BMP、OB3671AM、S4120及雷士(NVC)双色LED灯电路资料:

网友:
这个设计寿命倒是也差不多。
主要是带隔离,整这么复杂。亮点就是没用400V左右的高压电解。
照目前这趋势还是非隔离是主流,就是大厂配灯的不差钱会加一级PFC。

网友:
祝贺加精,谢谢分享!

网友:
有一个电源也是这样子,潮湿时闪,干燥正常

网友:
楼主是一个非常用心的爱好者。佩服佩服。

网友A:
请教楼主,我的一个LED灯正是楼主后面换上去的那种非隔离 BP2956的那种,故障现象是加电刚开始工作正常,点亮大概几分钟后就闪了,闪一会后然后熄灭,关闭电源也无法亮,只有关闭电源等一段时间加电才可以亮,然后又是闪如此重复。请教是驱动问题还是灯板问题

网友:
刚上直播了,厉害大神

网友:
雷士质量可以啊,五六年灯板还是好的

网友:
雷士灯做工非常好!比你的新买的要好!国内牌子雷士算一个!雷士做工也是有目共睹的!

网友:
雷士照明灯具相对做工不错。50V10uF,芯片供电电容,失容后往往会引起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
既然修好了雷士就还是用雷士吧。。。。做工不错滴!

网友:
支持楼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然后表示厂商居然用黄白两字的拼音首字母HB来标注灯珠真是罕见

网友:
这做工真不错,楼主也很细心

网友:
我只看见了两折,没看见第三折,哈哈哈

网友:
都拆下了 为何不加 散热硅脂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我的一个LED灯正是楼主后面换上去的那种非隔离 BP2956的那种,故障现象是加电刚开始工作正常,点 ...

很明显的是热保护。一般都是驱动里面的电容有问题。也不排除灯条的某个灯珠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