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302剪线鼠标复活记 奇特手感 小手神器 主按键张力系统

楼主(2022-03-22):
罗技的G302鼠标的外形,有人特喜欢,有人特不喜欢,评价两极分化,不喜欢的槽点就是鼠标中部的突出部,但是我反倒是觉得这个突出部正好适合抓握,是抓握鼠标中的神器。
另外就是一般认为G302芯片性能偏弱,主芯片还是和老G90、G100一样,最高4000DPI,在罗技目前在售鼠标里,属于最低性能芯片(两百元级的G402居然也是这个芯片)

不过使用鼠标最重要的不是芯片DPI,而是整体握感和按键手感。对G302来说,按键和G102一样偏硬脆(折腾过一二十个G102和G302了)应该是新款欧姆龙20M的特性,我记得几年前20M还是偏软偏清脆的,现在连零售的欧姆龙20M微动都硬成一批,102和302上的还算好的,虽然整体偏硬,但回弹迅速,确认感强,不振手,属于可以接受的硬脆风格。

还是先看下清理出来的样子。
剪线鼠标在货场和运输过程中都是堆放,尤其是这种便宜鼠标,压痕划痕之类的少不了,特别是刚清洗出来,划痕发白,很明显,不过用个把钟头,划痕就淡了。
刚清洗装好的正面:

底面:

前面,轻微打油:

接电脑,两侧蓝色呼吸灯,标志灯没打开:

罗技驱动界面:

下面看清理过程,这是到手样子:

揭开贴脚,3颗螺丝都在贴脚下面:

打开上盖,上盖和主板没有连线,所有电路器件都在主电路板上:

主板,能看出来做工很好:

结构复杂的上盖:

还是老规矩,先拔掉原来线头,用新线接上做功能测试,测试结果除左键双击明显外,其他功能正常:

拧下固定主板的3颗螺丝,取出主板,把上下外壳拿去消毒清洗晾干待装:

等待晾干的时间,处理一下按键双击问题。如果不是按键手感实在不能接受,而仅仅是双击问题的话,可以不更换微动,用WD40和WD40精密电器清洁剂处理一下即可(详见我另外一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704
主按键是欧姆龙的20M,偏硬脆,电气寿命2000万次:

打开微动外壳,进行相关处理:

处理完毕,再看下G302主板做工用料:

侧键凯华白点,侧键板和主板连接的排线不可拆卸。从图上可以看到,主板边缘切割圆润,大厂作风明显:

被诟病吐槽的主芯片,虽然目前看性能偏弱,但精准度不错,对我这种日常400DPI的人来说,跟PMW3399也没啥区别:

ARM STM32L100单片机主控,最大运行频率32MHz,集成128KB板载内存:

电路板背面:

看下罗技的“主按键张力系统”,注意下图左右按键柱下面的超细小弹簧,靠这两个小弹簧,把左右按键板轻微向下压,消除空键程,达到一触即发改善手感的作用,效果非常明显。现在除了罗技,很多鼠标厂家都加入了类似目的的张力系统,甚至国产达尔优、雷柏也都已经应用到自己产品上(达尔优KBS、雷柏VT950搭载逻辑同款张力弹簧)

小弹簧,把按键轻微下压:

主板装回底壳:

扣盖拧螺丝,基本完工:

还发现个小问题,G302的LOGO灯本来应该是侧面呼吸灯一样是蓝色,现在这个变成绿色了,而且这是我见过的第二个变成绿色的302,不知啥原因。

下次继续分享。

====================
近期系列鼠标帖:
=>>尝试用防滑胶带做鼠标防滑贴
=>>战损成色剪线巴塞利斯蛇复活记
=>>罗技G302剪线鼠标复活记,奇特手感,小手神器
=>>剪线G400清理复活记,用上大桶黄油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雷柏VT950鼠标按键张力系统弹簧被装反
=>>又被激光引擎坑了:雷蛇曼巴5G无线翻车;补几张502清理照片
=>>愿赌服输:2018复刻版罗技MX518剪线鼠标,泡水主板坏,喜得配件一套
=>>赛睿经典Rival、Rival300剪线鼠标清理,修复右键无法按动故障

网友:
罗技的做工还不错

网友A:
楼主很久,没有分享 与 拆解贴了。

网友:
这造型不符合罗技

网友:
又搞了这么多好鼠标啊,出出坛友回回血啊

网友:
买了g100  g300剪线,,多是好的。

网友:
一个有线鼠标竟然用STM32,逻辑的料是真会堆

网友B:
剪线鼠标哪个卖家可靠些?
另外,400dpi还能用?移动太慢了吧。现在的屏幕,起码要800~1000dpi才行。

网友C:
反面pcb上面裂开了不修修?

网友:
谢谢,做工很好。

网友:
罗技G302剪线鼠标复活记 奇特手感 小手神器 主按键张力系统

网友:
看上去单片机很高级,可以调节很多参数。苹果鼠标手感更奇怪,球形横竖滚轮,左右键连体,有压力传感器识别。

网友:
这款居然是光栅滚轮的,我以为只有在罗技的高端鼠标上才会见到光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面pcb上面裂开了不修修?

没有,是一根头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线鼠标哪个卖家可靠些?
另外,400dpi还能用?移动太慢了吧。现在的屏幕,起码要800~1000dpi才行。 ...

我在咸鱼上收,关注了几十个卖家,每天看更新....
现在笔记本屏幕1080P,感觉400DPI还可以,我是抬鼠流,经常拿起放下的,习惯了用高DPI会感觉无法掌控,点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久,没有分享 与 拆解贴了。

可拆的东西挺多,就是上班忙时间不够用,争取多分享~

网友:
多么好的做工啊。

网友:
剪线鼠标哪里买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