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电动车灯,顺便请教一下

楼主(2022-03-22):
几年前买了个电动车灯一直在吃灰,最近想把它利用起来,做一个12V的工作灯,这个灯写的是12-96V通用,但是我用12V的话,有一定的几率不会一直常亮,会闪烁,拆开看

散热就靠一个L型支架,这不热死才怪,

接12V电 ,电流在500ma 的样子

请教大神,我这个怎么改才能12v 下正常稳定的工作

网友:
减小R1试试看

网友A:
同款灯,装在我家电炉上,60V用了1年多了,正常,亮度够,比LED灯泡亮度高太多了,而且LED灯泡用几个月就光衰严重,最后还不如卤素灯,外接LED功率不大,不会热死

楼主:
R1并联了一个5.1K的电阻,还是有闪烁的情况

楼主:
他妈的奇怪了,开3次就闪一次,24V也要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灯,装在我家电炉上,60V用了1年多了,正常,亮度够,比LED灯泡亮度高太多了,而且LED灯泡用几个月就光 ...

我这个灯,开20秒,铝基板就烫手了,不是热,

楼主:
难道是有爆闪模式?

网友:
共三种模式,中亮 最亮 和暴闪,不需要开关,通电、关、通电就可以切换了

网友B:
猜想无字芯片可能是手电筒三档调光,想办法绕过可以单档常亮。

网友:
是不是过热,我买的这种灯也是类似电路,12v正常亮,就是烫手,没办法,我自己加了个大散热片,正常骑行有风时才微温

网友:
是不是电容快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想无字芯片可能是手电筒三档调光,想办法绕过可以单档常亮。

直接连接无字芯片的VDD和LED(连接无字芯片的那头)应该就可以绕过

楼主:
又买 了论坛的5元的汽车车灯,实际付款2块多,回来改装工作灯

网友(2022-10-21):
引用 楼主:
他妈的奇怪了,开3次就闪一次,24V也要闪烁

C2上并联一个电阻即可。
至于取值,需要和R1一起计算,保证VDD脚电压和没改前一样,或者略低也行。

网友:
对,无字芯片应该就是控制切换模式的,能绕过去的话应该就可以实现一开一关。道理我明白,但电路就是不懂,哈哈哈

网友:
确实有爆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