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移花接木”方式修复充电无线鼠标,附小板引脚功能定义(JeDel&CARPO)

楼主(2022-03-22):
本内容是如何利用一个没有了无线接收器、但光学传感器正常的“卡尔波”鼠标与一个有无线功能但光学传感器功能不正常的“JeDel”鼠标组合,合成一个能正常使用的“卡尔波”无线鼠标。
在旧货摊以较低的价钱购得一只“卡尔波”充电式无线鼠标,购入时试机不能用。检查后确认充电集成电路IC(3KAC)内部有短路,更换充电IC后,充电正常,鼠标能正常工作了。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鼠标一时能用一时又不能用,过了一段时间鼠标彻底不能用了。检查发现是电脑对鼠标接收器不认识了,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鼠标和其他指针设备“中未有”HID-compliant mouse“项,证明电脑没有认出鼠标接收器。试将鼠标接收器插入电脑不同的USB接口、又更换电脑再试,都不能被电脑认识,最后只能认定是鼠标接收器坏了。试拆开鼠标接收器看能否修理,拆开后看到是一块”牛屎“IC和一个石英晶振,其他元件都封在”牛屎“内。试将石英晶振更换,未能修复。细看接收器内部有锈迹,估计是受潮内部有短路了,只能放弃维修。这只鼠标现在是没了无线接收器、但光学传感器工作是正常的。为了使这鼠能恢复工作,找来几个鼠标无线接收器,用了网上能找到的几个对码软件使其与其他接收器对码,但无一成功,最后也只能放弃这种方法。另一只 JeDel无线鼠标是光学传感器内有故障不能使LED发光管发光,鼠标不能正常工作,但是这鼠标的无线功能是正常的。对这两个鼠标进行认真的观察,发现这两个鼠标的无线板都是独立板,附加在主板上的。再分析两个鼠标的电路,除了“卡尔波”鼠标比“JeDel”鼠标多了个DPI按键外,其他基本一样。决定将“JeDel”鼠标的无线板拆下移到“卡尔波”鼠标上,使“卡尔波”鼠标恢复无线功能。首先根据鼠标电路标注出两块无线板脚的功能,根据无线板脚的功能用电脑画出将“JeDel”无线板植入“卡尔波”鼠标主板后的线路图。拆下“卡尔波”鼠标和“JeDel”鼠标的无线板,并将“JeDel”鼠标的无线板安装到“卡尔波”鼠标主板上,然后按“JeDel”鼠标无线板脚的功能,用跳线的方法与“卡尔波”鼠标主板连接。经过术后使用,完全达到正常使用的效果。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顶一下 ,顺便请教个问题啊,这个是不是传感器型号要差不多才行?要是其中一个传感器有空脚位的话就没办法弄了吧

网友B:
两个都是外接小板的可以弄,要是有个是板载的就不好搞了...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

网友C:
功夫都花在烂鼠标上值得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功夫都花在烂鼠标上值得吗?

值,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目前手上也有一个折腾了一半的垃圾鼠标,用了红包后5块钱买的,造型是那种类似苹果鼠标那样很扁很扁的,两节7号电池供电,受够了那操蛋的手感,于是翻出来一个从破烂场捡的多少还有点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剪线有线鼠标,打算移花接木把这个垃圾鼠标的灵魂注入那个有趣的皮囊里,顺带看能不能再折腾成锂电供电的。
当前进展到两块主板已经全体完工,只剩把对应按键飞线到无线小板的地步了,然后心血来潮又打算折腾显示器,于是这个暂时烂尾了。

恩,包括折腾一半的显示器,现在也基本处理烂尾工程……
懒癌中后期,大概率是没旧了,毕竟闲着也是闲着,还是某音看小妹妹更适合闲着

网友E:
其实可以试试先用软件配对一下鼠标和接受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 ,顺便请教个问题啊,这个是不是传感器型号要差不多才行?要是其中一个传感器有空脚位的话就没办法 ...

是光学传感器吗?我维修JeDel鼠标时在网上对光学传感器资料查询,但因网上能找到的资料非常少,未能找到相关型号的资料。我只能根据电路中光学传感器各个脚所接元件基本相同来判断能否代用。这两个鼠标的8脚光学传感器1、2脚是空脚,3、4脚是X、Y轴信号输出,5脚是LED发光管驱动,6脚是Vdd,7脚是Vcc,8脚是通过一个电容到Vdd。至于光学传感器与无线板的配接,我认为关键要搞清楚光学传感器3、4脚与无线板的连接位置,这是关系到将鼠标的运动正确传送到电脑的运动轨迹。如果发现鼠标运动的轨迹方向不对,只需将3、4脚互换即可。其他按键位置则按原标记连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可以试试先用软件配对一下鼠标和接受器看看

网上能找到的对码软件我都试过,无一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外接小板的可以弄,要是有个是板载的就不好搞了...

对,我还有几个是罗技鼠,那是板载的,无法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光学传感器吗?我维修JeDel鼠标时在网上对光学传感器资料查询,但因网上能找到的资料非常少,未能找到 ...

嗯,手上有好几个丢失接收器的鼠标,之前也想改一下呢,结果看了一下两个板子上面的脚位不同(有个板子 居然空了俩脚位),就没有搞啊。不过看起来你的技术很高,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两个小板子也能利用起来,厉害

网友:
我去,搞得这么有意思啊,不知道去打个鼠标的电路板会不会更有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值,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目前手上也有一个折腾了一半的垃圾鼠标,用了红包后5块钱买的,造型是那种类似 ...

“打算移花接木把这个垃圾鼠标的灵魂注入那个有趣的皮囊里,顺带看能不能再折腾成锂电供电的”俺跟你有一样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手上有好几个丢失接收器的鼠标,之前也想改一下呢,结果看了一下两个板子上面的脚位不同(有个板子 居 ...

我是需要将鼠标的电路图描出,分析相同之处,找出不同点,看能否解决。例如我这两个鼠标中一个中键1是接Vdd的,一个是接无线板的。根据无线板的接法要求,将接Vdd点断开,用跳线连接无线板,解决不同点的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很强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自己手上也有个鼠标,本想自己维修的,拆开看了看,无奈集成度太高,放弃了

网友:
决不放弃的维修精神,为避免浪费减少电子垃圾点赞。

网友:
我有好几个丢了接收器的鼠标, 就是从拆开把里面的锂电池取出来给小手电用。太浪费

网友:
请教下,这种无线鼠标,接收器丢了 ,怎么改有线连接?

网友(2023-01-03):
世界上最咸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