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orico nvme固态硬盘盒失速之迷

楼主(2022-03-22):
最近准备整个win to go移动硬盘,想着有个闲置的nvme m.2 pm981 固态硬盘,就随便搜了下,看到orico 这固态硬盘盒的这个颜值挺高的,买来一试,速度让人非常失望,遂发帖。
经过楼下的评论,我才解开了这硬盘盒失速之迷,原因是这硬盘盒的原配线有问题,插到我电脑上磁盘管理里面看不到该磁盘,时显时不显的,所以我就拿了条华为的原装充电线来测试,充电线大家都知道的,一般里面就只有4根线,VCC,Data-,Data+,GND,远低于usb3.0所要求的9条线,所以测试出了这结果。

为什么开始一直怀疑是硬盘盒的问题呢,是因我有另一个3.5寸机械硬盘盒,也是usb3.0的,但这个的接口是梯形接口,在同一个usb口写的速度能达到150M-200M,机械硬盘都能达到这速度,固态硬盘不应该是下面这速度的,所以一时气愤就退了货。才出了这文章!所以过两天再重新买个测试一下~~~~多谢各位大佬提醒!

网友A:
这是什么鬼畜速度?读写30多也就USB2.0的速度

网友B:
买之前记得看评价,有图

网友:
你是不是插在2.0口测的

网友:
自从当年跑坏我三块机械硬盘后再也不鸟奥睿科的硬盘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鬼畜速度?读写30多也就USB2.0的速度

我猜是没工作在3.0模式

网友C:
在没确定问题前不要随意去诋毁一个产品,奥瑞科的产品确实没没什么值得称赞的质量,但也不算差,口碑一般主要还是出货量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产品整体中规中矩。

楼主你检测的速度100%是在usb2.0的速率下,没有任何争议,要找到底是硬盘盒质量问题还是电脑驱动或者电脑的接口问题。部分电脑的c口不支持正反插的usb3.0,只能单方向的usb3.0,另一方向工作在2.0。如电脑usb3.0驱动有问题,那插在usb3.0接口会降级为usb2.0。接口或线的问题也会出现工作在usb2.0状态的情况,接口问题可能是电脑可能是硬盘盒也可能是线的。在确定问题后在发表比较好

网友:
怕是你没插对接口吧,我买了个杂牌的英菲克硬盘盒,挂京东云 24小时读写,一年了还没挂。

网友D:
这明显是2.0的速度,版主请先确定设备工作在3.0接口在测试,不至于值么低的

网友E:
看图 感觉USB接口引脚都没焊接一样

网友:
你用的什么连接线?

网友:
30M左右的速度基本就是个USB2.0了,不会是插错接口了吧

网友:
你绝对是拿华米ov手机的c线插的盘不信你买条e-mark3.2的线插插看

网友:
换条Type-c线看看,有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图 感觉USB接口引脚都没焊接一样

我只看出来边上有个电感好像还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没确定问题前不要随意去诋毁一个产品,奥瑞科的产品确实没没什么值得称赞的质量,但也不算差,口碑一般主 ...

看了你们的,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我想了几个小时还没想明白,现在大概找到原因了。usb3.0没错,错的是线的问题,随机带的线插到我电脑上显示不出磁盘(磁盘管理里面,时有时没有),所以我换了一条华为原装的充电线,充电线来测试的,这充电线一般就4条线,没有usb3.0其他几条数据线,所以测出来的是usb2.0的速度。我一度怀疑是硬盘盒的原因是我另外有一个usb3.0的3.5寸机械硬盘硬盘盒,写入速度可以达到150M-200M的样子,所以usb口是没问题,但机械硬盘盒的线是T形的3.0接口,和这type-c的接口不一样,而这orico自带的type-c接口线又有问题,导致我用type-c充电线测试的,晕倒。直到看到你们的回复我才知道怎么回事。多谢多谢!

这倒不是诋毁,是原装线有问题,才导致这么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鬼畜速度?读写30多也就USB2.0的速度

的确是2.0的速度,看了下面的评论我才知道原因:硬盘盒自带的线有问题,导致我用通常的充电type-c线来测试,这充电type-c是缺失usb3.0的高速线的,所以才有此速度。因为我另外一个机械硬盘盒也是usb3.0的,速度可以达到150-200M,但那数据是梯形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之前记得看评价,有图

的确是2.0的速度,看了下面的评论我才知道原因:硬盘盒自带的线有问题,导致我用通常的充电type-c线来测试,这充电type-c是缺失usb3.0的高速线的,所以才有此速度。因为我另外一个机械硬盘盒也是usb3.0的,速度可以达到150-200M,但那数据是梯形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明显是2.0的速度,版主请先确定设备工作在3.0接口在测试,不至于值么低的 ...

的确是2.0的速度,看了下面的评论我才知道原因:硬盘盒自带的线有问题,导致我用通常的充电type-c线来测试,这充电type-c是缺失usb3.0的高速线的,所以才有此速度。因为我另外一个机械硬盘盒也是usb3.0的,速度可以达到150-200M,但那数据是梯形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