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1100W折叠吹风机断线并捋线

楼主(2022-03-22):
一台折叠式吹风机发生触电状况,使用人火速送来检查,拆修情况如下:

此飞利浦吹风机使用十几年了,质量挺好

因使用不当导致电线扭成麻花样

电源线的扭曲极易使线路外皮受损

果然吹风机手柄根部的电源线已破皮漏电

拆机时发现螺丝帽是三角形的,幸好有专用工具

电源开关及接线,三档开关

冬天电线的塑料皮很硬借助门把手捋直

一松手电线恢复原螺旋样,只好缠在铁杆上用火烤

终于把电线捋直了

将电线破损处剪掉重接,经试用效果良好。

谢谢观赏!

网友:
热定型哈哈哈,秒

网友A:
我的老飞利浦那个位置破皮两次了,现在,那个位置套了三层热缩管,很久都不会破了

网友:
这个电线的定型技术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老飞利浦那个位置破皮两次了,现在,那个位置套了三层热缩管,很久都不会破了 ...

刚修的这个也在电源线根部加了一层热缩管。

网友B:
请问你买了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473-1-1.html的二代内存吗?

网友:
换成圆线会好点 可以避免扭麻花

网友:
如果是家用的,就没必要折叠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买了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473-1-1.html的二代内存吗?

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有什么问题吗?

就问问,他没编辑帖子,显示还有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问问,他没编辑帖子,显示还有内存

因为他还有好几种规格、数量不等的内存继续在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