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A400修复不了,手贱在SSDMPTOOL开卡工具中使用了01_EraserAll后不识别

楼主(2022-03-22):
手贱在SSDMPTOOL开卡工具中使用了01_EraserAll,以为是彻底格式化存储空间,结果完成后就不能识别硬盘了,应该是包括固件等等所有东西都擦除了。

短接ROM能识别到PS3111 USB DEVICE,但是开卡工具读不出,直接短接ROM接到SATA口,使用S11Flasher可以识别,固件SBFK71F1也能更新成功,但是还是用不了,应该是还有其他地方没弄对

网友:
01是擦除,04是开卡,这个主控挑转接卡

网友:
SATA直插,要在BIOS开启SATA热插拔功能

网友:
尝试使用2.2.70版本,2.2.22版本有问题。

网友:
看样子有救哦

网友:
肯定可以救得啦,耐心一些,3111的挺好玩的

网友(2022-09-10):
这么长时间了,应该玩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