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OC a78主板不识别sata

楼主(2022-03-22):
认识朋友拿来个一体机,AOC a78主板,不识别sata口硬盘,已经替代法换过硬盘线 ,硬盘,电源,扣过2032电池,重置过bios,都不识别,这种故障还是第一回遇见,难道南桥坏了?但是主板可以开机,可以U盘启动,现在想着sata口不管用,用转接板呢?主板有pci口,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pci转sata的转接板。

网友:
居然还有IDE口
不插独显的话,可以用PCI-E转SATA

网友:
这个一体机很怪啊,用普通主板

网友A:
是这样的转换板吗?

网友B:
还什么pci,那不有ide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转换板吗?

他要的是转接卡,但一体机不知有没有地方插卡

网友:
何不顺便给他升个级呢,换个主板cpu内存套装算了。这配置没搞头了。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什么pci,那不有ide么

ide bios能识别,但是不显示型号啥的,也用不成

网友:
SATA挂好像通常都是南桥出问题,何必呢,直接几十块淘块二手的不香么...

网友:
真惨!啥接口都不行了。看来需要USB外挂一个系统吧!

网友:
按个光驱试试看能识别吗

网友C:
我有这类的班子也不过20-30元吧,不过比这大点,直接换七彩虹的H81V好像是小板加个CPU虽多花点钱但也是升级了性能不是。

网友:
设置只识别SATA硬盘关闭IDE才可以用,你试试。

网友:
sata信号有隔离电容,南桥不易坏,检查下电容和sata接口吧。

网友:
这看起来像是那种组装的一体机,那就好办了,不要再整这没用的东西了,直接咸鱼搞套X4 740也就百十块钱,比这个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类的班子也不过20-30元吧,不过比这大点,直接换七彩虹的H81V好像是小板加个CPU虽多花点钱但也是升级 ...

这一体机只能上17*21的小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一体机只能上17*21的小板

七彩虹的H81是17*17的吧,官方有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七彩虹的H81是17*17的吧,官方有尺寸

就换个主板得了,能省则省

网友D:
17*19或17*17都能装,换套h61/h81不比转接卡贵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19或17*17都能装,换套h61/h81不比转接卡贵多少

我也是这麽认为的